[其它類電器] NHB-300P 甲珍電毯過熱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02-03):
NHB-300P 甲珍電毯過熱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NHB-300P

2.電毯開啟開關後一會兒控制盒就發燙,嚇得主人馬上關電
我用功率錶實測消耗350W,超過額定170W輸出功率一倍有餘,拆開電路板正面SCR燒成焦黑,背面PCB也過熱烤黑,銅箔也燒掉一段。

3.R17 50KΩ VR故障不導通(不加熱通病),主人朋友幫忙維修用100Ω電阻(見圖3)並接,可惜阻值用錯(太低)導致後續SCR/D1燒毀,非專業真是越幫越忙甚至會發生火災。

4.更換故障零件後測試加熱溫控調整正常

5.開機先做額定最大功率(第7段最高溫)170W調校,用一字起子轉50KΩ VR

6.第4段中溫,消耗功率約58W

7.第1段最低溫,消耗功率約29W

8.維修完成打包入袋

网友A:
我有一條甲珍NHB-301PT,睡覺開1~3段就夠暖了,4~5段太熱,想不通怎麼有人會開到7段。

後來我大概可以理解,我都直接躺在上面;有些人會再鋪一層墊被,所以溫度要高一點。
直接躺缺點就是,比較需要常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條甲珍NHB-301PT,睡覺開1~3段就夠暖了,4~5段太熱,想不通怎麼有人會開到7段。

後來我大概可以理解 ...

這些都是美容工作室給客人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條甲珍NHB-301PT,睡覺開1~3段就夠暖了,4~5段太熱,想不通怎麼有人會開到7段。

後來我大概可以理解 ...

我也是甲珍愛用者,把電熱彈夾在床罩中間,開1段睡覺還覺得太熱,所以買機械式定時器,每小時只開15分鐘,覺得剛剛好.

网友:
感謝分享,家裡還有兩床使用中,先收藏.

网友B:
個人覺得
是不是要先加個2A fuse
來限制最大瓦數不能超過200w之類的
要不然不太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
是不是要先加個2A fuse
來限制最大瓦數不能超過200w之類的

是前手搞不清楚狀況亂換零件造成SCR
過熱燒毀,電路設計的保護機制沒問題。

网友C:
請教wet大,圖6,調到170W時,電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wet大,圖6,調到170W時,電阻值是多少?

印象中約200出頭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