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北方 直立式陶瓷遙控電暖器 PTC868TRF 亮紅燈BB叫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02-03):
北方 直立式陶瓷遙控電暖器 PTC868TRF 亮紅燈BB叫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PTC868TRF

2.電路圖

3.控制板亮紅燈BB叫無法開機

4.控制電路板

5.內部照

6.PTC發熱器

7.鼓風機

8.電源控制板

9.檢查傾倒開關不導通

10.暫時將出線3點用焊錫接通(By-Pass Test),確認警報解除成功開機

11.傾倒開關解剖~內部金屬氧化導致不通

12.訂購水銀開關換上代用,簡單、便宜、實用

13.開機測試~高溫消耗功率1210W

14.開機測試~低溫消耗功率772W

15.完修實測照

网友:
不開機是因為傾倒開關不作動造成的。

這個保護機制設計的真的不賴!

北方的產品真的都很耐用~

网友A:
有撿過二台~
都是後下方進風口積了灰塵~
清一清就好了~
就是很麻煩要拆開才能清~
沒有濾網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撿過二台~
都是後下方進風口積了灰塵~
清一清就好了~

這台後下方進風口有可拆式濾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