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271HL 底部橫線

楼主(2023-02-03):
acer 27吋電腦螢幕,底部出現了穩定的橫條紋,一開機就會出現、不會跳動。

acer S271HL

acer S271HL

拆開看了裏面,看起來就這麼樸素 。我有把排線拆下來用像皮擦擦,裝回去、完全沒差。不過,有發現排線折角處很緊、有無可能排線內部斷裂?

排線

排線

想請教:這是不是面板掛了? 不用考慮維修? 還是可以換排線試試?

謝謝。

网友A:
面板問題啦

1. 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2. 照片非必要請橫拍,也就是4:3。

3. 貼圖只能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維持一個好環境不易,需要全體會員共同配合。

网友:
1. 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2. 照片非必要請橫拍,也就是4:3。

3. 貼圖只能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
維持一個好環境不易,需要全體會員共同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請看完本頁提醒,確定能遵守後清除本頁提示再發帖。

2. 照片非必要請橫拍,也就是4:3。

感謝。

不好意思,雖然有看到其它的留言提醒,我還是漏掉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