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660 Ti-DC2-2GD5 撿漏實例

楼主(2023-02-03):
每次看維修影片都是別人在撿漏,終於也有輪到小弟撿漏的時候了
進入主題~收到一張說是花屏的顯卡

先看外觀有無明顯掉件~燒毀或損傷~這張卡金手指上方的電容掉了一個~連焊盤都沒了XD
補焊盤先,後來發現線用太粗了~改用細一點的~沒有拍到@@

補完之後測量沒有大短路~直接上機了,一上機就花屏

那當然是mats測試了~測試畫面也是花屏

測試結果~還好還看得到是A0通道在報錯

想說又要找顯存來更換了~先再次仔細檢查顯存周遭阻值及是否缺件結果發現零件氧化,一摳就掉了

這下總算換小弟我撿到漏了~測量旁邊相對應的顯存零件,更換腐蝕的電阻後在上機測試
已經不再花屏,顯存也沒有報錯了呀!

最後當然是要進系統烤個雞測試一下了~燒雞15分鐘左右都沒有問題~

此卡算是小弟第一張撿漏的顯卡了,真是難得我也有出運的時候~值得紀錄一下呵呵!
但是這張顯卡周遭還是有其他零件氧化~如果有前輩有點位圖或電路圖~可以幫忙小弟看圖更換不用一個一個測量~
感激不盡了~以上謝謝大家。

网友A:
Asus_GTX660_Ti-DC2T-2GD5_BoardView
ASUS GEFORCE DRAGON GTX660TI DIRECT CU II TOP DRAGON-GTX660 TI-DC2T-2GD5 C2004PA.zip (71.07 KB, 下載次數: 18)

网友B:
所謂撿漏,應該是沒有動到機斯頭,大大這個算是硬場子,又是熱風槍又是零件的,如果是我,上機花頻,就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_GTX660_Ti-DC2T-2GD5_BoardView

感謝jacson99大大提供的點位圖~但是與小弟的版本好像不同
而且內容大多的訊息都是沒有標示~不知道零件規格@@好可惜
我的版本是D2C不是D2CT DRAGON版的~
背面有4個顯存的焊盤,再請其他大大如果有此版的點位圖麻煩了~感激不盡

謝謝大家

題外話~話說烏骨雞學姊賣的這張螞蟻析的工作墊真好用呀~
耐高溫又好清潔~真的很滿意的推薦給大家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謂撿漏,應該是沒有動到機斯頭,大大這個算是硬場子,又是熱風槍又是零件的,如果是我,上機花頻,就丟掉 ...

啊~~原來撿漏是這樣子定義的呀~
我看靓仔跟張哥他們的維修影片~只要是沒有動到核心顯存
以及沒有動到什麼芯片~只是掉個電阻電容的~補一下就算是撿漏了
看來我還是差多了~哈哈~
阿三哥大大以後如果有花屏的~再麻煩不要丟~給小弟練練手
小弟很缺經驗的~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jacson99大大提供的點位圖~但是與小弟的版本好像不同
而且內容大多的訊息都是沒有標示~不知道零件規 ...

這樣一講,才發現這點位圖上面小電阻、電容,
都沒有標註規格,

不過,網路上GTX660 TI的boardview似乎都是這一版,
得請其他高手分享,
或者,元件值可參照其他型號boardview來比對,
(我這邊有ASUS GTX1060-6GD5 boardview,上面全部元件都有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一講,才發現這點位圖上面小電阻、電容,
都沒有標註規格,

是呀~很奇怪~只有這版沒有標註~其他的大都有標示
只能等看看是否有其他大大能分享了~
感謝Jacson99大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原來撿漏是這樣子定義的呀~
我看靓仔跟張哥他們的維修影片~只要是沒有動到核心顯存
以及沒有動到什 ...

故障顯卡是有幾張,只是等級很低,420 430的,可能連郵資都不划算,想要鍊手,回收廠多跑跑會比較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顯卡是有幾張,只是等級很低,420 430的,可能連郵資都不划算,想要鍊手,回收廠多跑跑會比較有機會 ...

好的~謝謝阿三哥您的提醒~
42~43的真的是不划算
不過我還真的沒有跑回收場試過
有機會再來碰碰運氣~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