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捲門遙控器維修

楼主(2023-02-04):
老長官家裡的電捲門搖控器故障,來電求助,說遙控器壞了要整組遙控接收更換(所費不貲),於是前往拜訪順便藉機聊天,多年前拜訪有帶禮物這次不用帶禮物帶工具即可! 他的遙控器看似簡單卻可以控制全屋好幾個電捲門,其他的遙控器長的一樣只能控制餐廳捲門,我也是第一次見識到.
本以為遙控器不就是"按鍵開關"高阻抗(接點氧化),可是發現有一個開關接點兩端0.5V,其他兩個開關接點兩端2.9V,於是拿回來先把3個開關焊下來再說!!
判斷: 這應該是第二個開關一直是 LOW 導致無法做其他控制.

檢查三個開關狀況,一個正常,一個500歐姆,一個無限大,卻都不是(短路),於是查畫電路!!

結果線路基本上沒甚麼問題,莫非,IC 掛了!! 開機後LED 間歇亮著,按鍵無功用,量電壓仍然是 0.5V,最後,使出絕招,把該按鍵接上一個 10K上拉電阻,結果電壓只上升0.1V ...經過幾次嘗試 上拉電阻1.2K 才使電位上升到 1.2V左右,遙控功能正常.也擔心會不會造成電池使用壽命變短,使用電源供應觀察居然不會!!

最後到長官家測試可以使用,順便看看說明書,可以複製遙控器
操作如下:
按下主遙控器後方 PROG 按鍵2秒
按下複製遙控器後方 PROG 按鍵 0.5秒

最後賓主盡歡,長官還送我一包咖啡豆!!

遙控器外觀

內部構造

說明書很重要

网友:
恭喜呂大哥完修

网友A:
看了內文,這遙控器整套應該都是購自國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內文,這遙控器整套應該都是購自國外的吧?

應該是吧!! 我不了解!! 反正長官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