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PSP的電池更換電池蕊問題

楼主(2023-02-04):
今年過年,姪子還帶了一台PSP回來,說是電池無法充電。

測試了一下,一個上充電器,一下就轉綠燈,明顯電池已故障,一個電池充了一晚上,終於充飽了,但是上機,也是不開機,當下就跟姪子說大概是容量衰減,要他去買新電池。

年假過完,不經意地找到以前撿的PSP,連電池都已經改了18650............

電池改裝的方法,是移除舊的電池芯,用18650代替,接上原先的保護板,再裝上psp。
但是................問題來了,用已經充飽電的18650上去,電池電壓大於4.2V,不開機?
好吧,將電池放電,在PSP上充電,充電燈熄滅後,拔掉外接電源,是可以開機,但是要玩個遊戲,一關都還沒過,關機了,此時量電池電壓,明明還有3.9XV..............

這下子考倒阿三哥了,莫非PSP的電池也有做手,電壓太高也不行,明明還有電的電池,就給關機了?

由於年代久遠,此時已經忘記以前這台為何會放到忘記,大概也是因為無法充電吧,如果除了買新電池外,大大們有辦法讓它復活,用電池使用嗎?

网友A:
阿三哥元宵節快樂,用檢修用電源供應器接PSP電池保護板電池端,從0V慢慢調整至3.6......送電到會開機測試,和你的18650電池比較一下,你一定會知道PSP電池的電壓、電流特性。

网友B:
18650電池加上一個穩壓模組~輸出調到3.6V 應該就可以了~
3.8V以上電壓應該會過熱進入關機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三哥元宵節快樂,用檢修用電源供應器接PSP電池保護板電池端,從0V慢慢調整至3.6......送電到會開機測試, ...

我也是懷疑要特定電壓才會開機,但就算是抓到了,18650也不可能維持,況且是有經過原先電池的保護板,並非是直接輸入PSP,若是直接外接DC IN 5V,是可直接開機的,我想把18650接升壓板升到5V,轉USB座,有成品,直接外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電池加上一個穩壓模組~輸出調到3.6V 應該就可以了~
3.8V以上電壓應該會過熱進入關機保護

如果調到3.6可以開機,那就無法經保護板充電,就如樓上的回答,升到5V,直接外接輸入。

重點是要給姪女玩的,她不接受外接電源使用,我才頭大啊啊~

网友C:
我翻網路上提到的  它有鎖電
而且看電路板 有些肅然起敬 似乎挺複雜的

翻到江湖傳說...   因為太多字 我也懶得看完思考有無道理  歸類江湖傳說...
https://bbs.a9vg.com/thread-4219795-1-1.html
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翻網路上提到的  它有鎖電
而且看電路板 有些肅然起敬 似乎挺複雜的

在經過一天的試驗,如果電池在充電的狀態下,有時候拔掉電源,會啟動電池供電,因為使用兩顆18650,亮機6小時就插上充電,但是如果讓它充滿橘燈熄滅後,拔掉電源,過一段時間,用電池仍然不開機,明天在試驗您提供的方法,晚安。

補充內容 (2023-2-6 07:18 AM):
今天早上試驗,如果按步驟試完,開機後馬上拔除電源,依樣馬上關機。

网友:
1、PSP在插上交流电源的情况下开机(不要放电池)

2、在开机状态下放入电池,然后在取下

3、取下电池后直接拔下交流电,然后放入电池,再插上电源

4、OK,电池解锁,开机正常
網路摘要!

网友D:
這案跟筆電用的電池(拆卸式)一樣的技術,不是你換18650的芯就可以解決,問題就是在上面那電池保護板上,就算解鎖了用到一半也會莫明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案跟筆電用的電池(拆卸式)一樣的技術,不是你換18650的芯就可以解決,問題就是在上面那電池保護板上,就 ...

我也是感覺這電池有做手,突破廠商的 ㄇㄟˇㄐㄧㄠˇ 才會有diy的樂趣。

現在抓到的最佳方法是:找顆充不飽的18650裝在改裝的電池內,插上外接電源開機(此時亮橘燈,是在充電狀態),先玩個遊戲3~5分鐘,拔掉外接電源,若是沒關機,表示已成功由電池供電,18650是兩顆裝,可換上電力充足的18650電池,就可以安心的玩遊戲了,不玩的時候再插上外接電源讓18650充電,只是.....

姪女會不會接受這樣的使用方案?

网友E:
對岸有段時間蠻多人在改鋰聚合電池的,一片薄薄的5000mAh,看樓主要貼在背蓋上,還是用3D列印印一個可以卡電池的背蓋出來。
18650可能電壓真的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岸有段時間蠻多人在改鋰聚合電池的,一片薄薄的5000mAh,看樓主要貼在背蓋上,還是用3D列印印一個可以卡 ...

拍賣也有背掛電池,只是現在的狀況不明,今天直接外接電源也會斷電,再看看問題出在那兒。

楼主:
最新狀況更新..........

1.懷疑是內建記憶時間電池沒電所致,因為有時剛開機用外接電源玩遊戲也會斷電。
2.但是開機久了之後,可能記憶電池會回充,此時加上改裝的電池(18650),拔掉外接電源,會由電池供電,機子不會斷電,就可以正常玩遊戲,就算是短暫關機再開,也可以由電池開機,時間也不會歸零(需重新設定)。
3.由於要拆到記憶電池須拆到主機板,等於將機子完全分解,重點是那顆記憶電池是甚麼東東?有估狗過,沒人知道,也不知道那兒有賣。所以,要嘛就是正常開機後不要關機,要嘛就是使用前先開機一段時間,裝上電池,拔掉外接電源後,不會關機才開始玩,就這樣子算是完修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新狀況更新..........

1.懷疑是內建記憶時間電池沒電所致,因為有時剛開機用外接電源玩遊戲也會斷電。

網路上說 拆掉就好。

psp插电池不开机问题终极解决方案!(非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路上說 拆掉就好。

psp插电池不开机问题终极解决方案!(非电池问题) ...

要拆到那顆.................
就是要拆到主機板,再把主機板翻面,才看的到,然後網路上又說很難拆。

我還是先問問姪女的接受度再說。

网友G:
請自行google 司徒的教學網站

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自行google 司徒的教學網站

希望能幫到你

幾天下來,每天開機關機的......已經累了,好幾天沒開機啦,今天想說再來搞看看,竟然一下就用電池開機了,莫非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