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 雙門冰箱 R1410LN 壓縮機不運轉風扇有轉

楼主(2023-02-04):
不是變頻機種
壓縮機不會運轉無溫度,冷凍庫風扇有運轉
控溫開關導通
除霜定時器導通
PTC啟動器不導通
過載保護器不導通

初步判斷
故障三日內有出現異音(判斷是啟動器故障一直觸發保護),拆解PTC啟動器內電阻(小圓盤)斷掉
過載保護器燒一個洞(是有標示規格的那一面)

請問要買多大的過載保護器更換1/2  1/4  1/3HP
店家拿1HP的...我想不用這麼大吧...電壓不對110V拿220V 1HP也變1/2

規格如下

网友A:
1.  不保證 ...  全是推論

2. (全新)(高品質) 4TM 冰箱 壓縮機 過載保護器 1/6HP 110V
https://shopee.tw/(%E5%85%A8%E6% ... i.4470844.113161322
請看它的商品詳情  有這麼一句 ... 適用於 140公升以下小冰箱  。

==> 你這台也是 140公升冰箱

3. 壓縮機  MSS151C-L1U AC115V-60Hz 標稱: INPUT 107W
   Page 9/35  來源:   https://images.samsung.com/is/co ... -Catalogue-2018.pdf

我覺得該找  過載保護器 1/6HP 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保證 ...  全是推論

2. (全新)(高品質) 4TM 冰箱 壓縮機 過載保護器 1/6HP 110V

謝謝SIMON1016大哥給了方向,翻了很多網頁大概有概念
得出的結論1/6或是1/5HP,先嘗試1/6HP

東元冰箱的過載保護器看到的都是德州儀器,不標示規格。
數字開頭就代表大小
232PHBYY__91L
308RHBYY__140L
771RHBYY__300L

給後來者參考
有結論了

网友B:
拆下的全拿到東元服務站購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的全拿到東元服務站購買

東元工程師說服務站沒分那麼細,會拿任一規格蝶片保護器
有兩種保護1.電流2.溫度。其一達到就跳開
不比保險絲。網拍買就可以

网友C:
1.先確認啟動電容是好的
2.短接跳過過載保護器看壓縮機是否會運轉
3.如果壓縮機有運轉在搞那個過載保護器

大部分都是啟動電容容量變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確認啟動電容是好的
2.短接跳過過載保護器看壓縮機是否會運轉
3.如果壓縮機有運轉在搞那個過載保護器

謝謝andy1414大哥指點
最後一張圖是過載保護器被燒出一個洞

PTC和過載器都不導通了
啟動電容大概還行,因為沒有專用的電表所以用電阻擋跑無限大

已購買好PTC繼電器與過載保護器
目前正常運行中

网友:
剛好要去澎湖修一台冷凍櫃這兒討論的都很寶貴的意見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