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x250 bios密碼解除

楼主(2023-02-06):
請問這台密碼被上家加密了,可以透過重刷bios後解除嗎?請版主或會合成的痞友幫我合一個可以嗎?附上原機可亮的bios
感謝~

補充內容 (2023-2-6 05:40 PM):
已經處理好了,花了50元草紙買了可以亮機也以修正後的bios~

補充內容 (2023-2-6 05:41 PM):
方法:1、先備份原機bios  2.刷上修改後的bios  3.設定超級管理員密碼為空白後存檔 4.再刷回原機bios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的說是破解BIOS是EC
也有說BIOS
下面有兩版
Lenovo ThinkPad X250 VIUX1 NM-A091 REV1.0 Bios EC.rar (5.6 MB, 下載次數: 15)

Unlock X250 patched.zip (6.16 MB, 下載次數: 22)
使用說明

取出所有電池和CMOS電池

按F1進入設置:密碼1234
等待20秒以上。
輸入任何 ID 到硬件 ID。
詢問時按 2 倍空格鍵。
關閉計算機。
並恢復您原來的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說是破解BIOS是EC
也有說BIOS
下面有兩版

感謝獅子魚,我來試試再回覆

剛試了,第一個刷了情況一樣,ec我沒辦法刷
第二個x250 patch這個刷了我的機子會報警5聲後自動斷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我來試試再回覆

剛試了,第一個刷了情況一樣,ec我沒辦法刷

他有逼2次5聲 然後等大約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有逼2次5聲 然後等大約30秒

報警2次5聲後,就自動斷電了,並且要再power on不行,必需把電原重新拔插後方可再上電開機,但情況是一樣的

楼主:
網上查了老半天,這bios密碼應該在ec裡的

网友:
方法試試:
1.移除外供.電池
2.電池滑扣旁有一小孔.按壓30秒放開!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獅子大的處理步驟是正確的,只是我用獅子大的檔案就是無法亮機,因客戶催著用筆電,就先花錢買bios了@@
附上貴貴的bios檔

lenovo x250 解bios OK.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8

lenovo x250 解bios OK.part2.rar

1.58 MB, 下載次數: 2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獅子大的處理步驟是正確的,只是我用獅子大的檔案就是無法亮機,因客戶催著用筆電,就先花錢 ...

我知道我的問題出在哪ME版本跟你的不同所以失敗
你的是10.0.46.1002
我的是10.0.56.3002
所以要先把ME改成跟你相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的問題出在哪ME版本跟你的不同所以失敗
你的是10.0.46.1002
我的是10.0.56.3002

了解了,哈,真該空下時間來好好研究分離和合成bios了~謝謝獅子大

网友:
破解程式
只要你安裝了 Python,它就可以在 Windows 和 Linux 上工作 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您將獲得一個名為“lenovo_autopatcher”的文件夾,其中包含以下內容:重要提示:在應用補丁之前,請確保通過從您的 BIOS 芯片中轉儲 1 或 2 個附加圖像並比較它們來驗證您的原始圖像沒有損壞。如果出現問題,原始轉儲是恢復機器的唯一方法! 從命令行使用 autopatch.cmd (Windows) 或 autopatch.sh (Linux),如下所示:autopatch <your_bios_image.ext> 就是這樣 ! 該命令將生成PATCH 內將原本BIOS 丟進autopatch 就可產生新的BIOS檔案

autopatch -h將輸出命令 autopatch 的幫助信息
--howto將輸出以下關於如何使用補丁映像的說明:

[如何使用補丁]
第 1 步:刷新並用生成的補丁文件替換當前 BIOS
第 2 步:啟動機器
第 3 步:按 ENTER/F1/等。進入 BIOS 設置
第 4 步:當詢問管理員密碼時輸入任何字符
第 5 步:當顯示硬件 ID 時按回車
第 6 步:當詢問時按兩次空格鍵
第 7 步:關閉機器
第 8 步:恢復原始 BIOS
第 9 步:將 BIOS 設置重置為出廠默認設置

[注意]
當啟動已打補丁的 BIOS 時,您可能必須:
- 一直按住防篡改開關(使用膠帶)
- 移除硬盤或更換硬盤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