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抓下連結內的圖檔?
關閉

楼主(2023-02-07):
大家放心,烏骨雞學姐是SANWA 台灣代理商的經銷商,賣SANWA 的商品能自由抓SANWA 官網的產品圖片來用,只是這種圖不僅烏骨雞學姐抓不下來,連我也無能為力。

下方連結是一個PM33a 的產品網頁,左邊有三個小圖,只要把滑鼠游標在小圖上點一下,它的上方會顯示中圖,然後再把滑鼠往中圖點一下會另開一個彈窗顯示大圖,請問大圖怎麼抓下來?

https://overseas.sanwa-meter.co. ... timeters/pm33a.html

如果這時用另存新檔會存成網頁,我只想要存那個大圖,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要怎麼存下來?不是用截圖喔!

网友A:
將滑鼠移到網頁的大圖片上,
按滑鼠右鍵"另存圖片"就可以了,
另存出來的圖片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滑鼠移到網頁的大圖片上,
按滑鼠右鍵"另存圖片"就可以了,
另存出來的圖片檔,

真是奇怪了,我家的電腦不行另存新檔成圖片耶!

雖然不知道什麼原因,不過還是很謝謝妳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奇怪了,我家的電腦不行另存新檔成圖片耶!

我的情形跟你一樣
作業系統WIN7 GOOGLE CHROME
直接在左邊圖片點右鍵是OK的

网友:
win7+chrome,大圖右鍵>檢查,就會有相關圖檔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奇怪了,我家的電腦不行另存新檔成圖片耶!

作業系統:WIN10
GOOGLE CHROME :109.0.5414.120 (正式版本) (64 位元)

WISH大不好意思,
沒說明清楚,
請依以下步驟:
步驟1 : 點選小圖1,再將游標移至大圖上(不要點選)
步驟2 : 按滑鼠右鍵,就會出現"另存圖片"選項了~

這是"點選大圖"以後的選項

网友:
    我家的電腦也是大圖右鍵不能圖片另存新檔.不過小圖及中圖可以直接用右鍵圖片另存新檔.只是底色是深色的.不像一般是無色的

网友:
之前遇過同樣的情形,後來找到另一個方法,按滑鼠右鍵,選擇"複製圖片位址"

然後再開一個新的網頁,貼上網址,這樣就是圖片檔了

网友:
1.在firefox下,小圖上按右鍵,也能存圖片檔。
2.firefox有內建"take a screenshot"功能

在圖片上按右鍵。

网友:
您可以試著 -

Google Chrome設定裡有一個擴充功能

試著加入這 [圖片助手] 擴充件看看....

在您想要的圖片上右鍵另存即可

网友:
除了咖啡大的方法外,個人的作法是:
點底下縮圖中您要的圖, 滑鼠再往上移到大圖上,按下"用新分頁開啟連結",在新分頁上點圖,按滑鼠右鍵選"另存圖片"即可。

(幸好SANWA網站沒擋右鍵,不然就..........)

网友:
我的作法也是類似CHOU570919 一樣使用擴充功能來下載照片
但我是安裝Fatkun這個擴充程式(原理大同小異)

視需要哪個照片可單獨下載,或複選下載
當初會安裝這個是因為要抓蝦皮購物的照片和影片

网友:
螢幕只是顯示,所看既所得,尤其連結怕中毒的,從有圖形介面開始,只要一鍵定江山,便可截圖(PRINT SCREEN)。

如不嫌麻煩,勞師動眾的話,凡走過必留痕跡,找出你的網頁內定暫存目錄就有(有預設時間性)。

至於外掛方法動態更多........

网友:
Windows 10
Firefox 102.7.0esr (64bit)

點開大圖後
按 Ctrl + I 開啟頁面資訊,再點去「媒體」裡面
就可以看到該網頁的圖片或影片資訊的網址及圖片
找到要的圖片再另存新檔就可以了

Firefox 在某次改版後,頁面資訊從右鍵選項不見
但可從快捷鍵Ctrl+I 或 Alt→工具→頁面資訊 來開啟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