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飛利浦 ThermoProtect Ionic HP8233 吹風機維修

楼主(2023-02-08):
家母這台飛利浦吹風機突然失去動力,還伴隨著燒焦味。我得知後深感不妙,直接說換一台算了,可是家母一句"你不是很厲害嗎? 吹風機也不懂...",只好硬著頭皮維修看看,呵呵

白色機身+金色線條,其實外觀設計還不錯,果然有大廠風範

外部有兩組切換開關控制風量與熱度,外加一個按鈕快速切換冷熱風。其實除了開關這些功能家母都沒在用

觀察後第一步先拆過濾網。這邊就卡關了一陣子,後來才發現要轉下,不可用蠻力撬開

接下來就遇到第二關。飛利浦用的螺絲是內三角螺絲,其目的你知道的... 還好這些怪雞絲小弟都有買,被這些奸商訓練出來的

花了一些時間拆開外殼後就發現問題。原來是切換開關故障造成不過電。查了一下,這開關還不便宜啊

過了三天,零件到了,直接換上。電線按原來的方式重新焊回去即可

開關更換完成

故障的開關如下

後記:
原本Defond的開關並不耐用,雖然沒超過額定電流可是卻因為接觸電阻變高,導致高溫燒毀。由於找不到更好的選擇,只好繼續用同型號開關。如果各位知道有更好的選擇,麻煩告知一聲,感謝!

网友:
請教樓主這隻怎麼用兩顆滑動開關?謝謝

抱歉,剛看到了~外部有兩組切換開關控制風量與熱度
燒毀的是熱風那路迴路的。

网友A:
之前也有修過,這系列都有這個問題,版上有其他 HP8232 等型號的維修文

我是開關拆開清潔焦黑的部份就繼續用

還有人是說開關裡面的潤滑油會影響,所以順便把油都去漬油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修過,這系列都有這個問題,版上有其他 HP8232 等型號的維修文

我是開關拆開清潔焦黑的部份就繼續 ...

原來早有人PO過,早知道我就先上來看了,害我拆不了研究半天...  嚴重懷疑這德豐的開關有偷料,因為當初原廠測試一定是ok才會用這料。我這台的開關壞得滿徹底的,強行修復怕有安全性問題,花100元能起死回生我覺得還算OK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修過,這系列都有這個問題,版上有其他 HP8232 等型號的維修文

我是開關拆開清潔焦黑的部份就繼續 ...

我會清潔後,再把2顆交換且倒過來裝

网友C:
開關型號有誤,
應為:CSK-2316 16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關型號有誤,
應為:CSK-2316 16A

感謝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會清潔後,再把2顆交換且倒過來裝

補充;再抹點學姊的接點油更好。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真的不好拆,也是壞在開關,,2個開關買100元,,一個女性友人拿到我公司說是人家送她的堅持要修,,,2個月後才給她(以為她會放棄買新,其實她家有另一支)

网友D:
如果方便的話可以請樓主測量弱熱風、強熱風插頭兩端的阻值各是多少?

謝謝~

補充內容 (2023-2-13 09:22 PM):
自己找到資料,全速熱風10多歐姆左右
達新牌 TS-2690 負離子吹風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678-1-1.html

補充內容 (2023-2-14 04:02 PM):
看到開關有點眼熟,原來我的故障達新牌也是用這家的開關。

翻出來修理,只有吹風機出來的電線破損造成短路,剪掉移除燒毀部分、重接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方便的話可以請樓主測量弱熱風、強熱風插頭兩端的阻值各是多少?

謝謝~

网友E:
才看到這帖,沒幾天就遇到小姐姐拿吹風機給我修。
我哪裡會修吹風機,我只會羞羞。

就是同款吹風機(HP8233),開關卡住,看來開關很容易壞掉。
請教一下大大,要去哪裡買零件?

這個寫"同款"的可代用??  (PHILIPS HP8232)
(飛利浦12A大電流開關)德豐三檔滑動開關吹風機用開關CSK-2316-AAA32-03R開關同款

或是用#5樓 B大的方式改一下。等有空再拆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這帖,沒幾天就遇到小姐姐拿吹風機給我修。
我哪裡會修吹風機,我只會羞羞。

開關卡住就是塑膠融化導致,開關在網路上很多賣家都有。你這款比較便宜,但我後來還是買原本的德豐的CSK-2316,差沒多少錢就不冒險了

网友:
修過很多台吹風機,九成都是壞這裡的開關,因為材料價格不高,有時會覺得運費頗貴,若常修可以一次多買些,機主哪天還是會回來找你。

网友E:
我查到德豐原廠資料,發現 CSK-2316T 有兩種規格。
是隨便哪種都可,或是只能選其中一種?

CSK 高負載多檔位元滑動開關

我發現網路上賣的有紅棕色(可能是原廠貨)和黑色(副廠)兩種,價格真的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查到德豐原廠資料,發現 CSK-2316T 有兩種規格。
是隨便哪種都可,或是只能選其中一種?

買網拍上有註明是飛利浦專用那款即可,個人覺得應該是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