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甘有效

楼主(2023-02-08):
請教前輩先進 . 如果要飼狗 . 這三隻甘有效

网友A:
那些紅框都是算曝光次數的,也就是只要它出現一次就算一次,你點了也不會加錢,因為是算曝光次數,曝光每一千次大約100出頭。
重點是在那些在固定位置的,像你的圖片中Smart gate driver .......,跟保捷膠原錠那些都是固定位,這種有點才有算錢,點一次就有2~3元不等。
差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紅框都是算曝光次數的,也就是只要它出現一次就算一次,你點了也不會加錢,因為是算曝光次數,每一千次 ...

收到

了解

謝謝 wish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