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們的電腦功耗

楼主(2023-02-10):
這張圖片是我遊戲10開(以前可以14開,遊戲廠商後來限制一台電腦只能10開)時的截圖,此時電腦的功耗約200~250W之間(以前有用功率表量過),算是我最大的功耗了,若是剛開機完成後的待機功耗約100~150W之間。電腦配置請看截圖。

想請教手上有功率表的大大們,是否也有量過您的電腦待機與最大功耗各是多少?能否提供設備與使用環境數據給小弟參考?

使用環境若是挖礦,請另外說明

网友A:
電腦主機,基本用電常識,3C都會標示.......再高也不可能超過電供消耗功率,除非掛掉。

至於待機,更不用說越新設計越低耗還要看設定,搞不好比手機還省幾乎睡死死不到1W以下,一鍵喚醒.....只差冷暖自在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主機,基本用電常識,3C都會標示.......再高也不可能超過電供消耗功率,除非掛掉。

至於待 ...

我只是想要了解各種不同組合的電腦,在各種環境下的使用功耗情形,比如高階顯卡在玩3D大作特效全開?
那個功耗真的會飆破千W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要了解各種不同組合的電腦,在各種環境下的使用功耗情形,比如高階顯卡在玩3D大作特效全開?
那 ...

12900k+2張3090....確實給我跑出過破千瓦的數字~
單是一張3090....跑3d mark 就750瓦了~
intel 11代~13代的i9都是耗電王~隨便搭個卡王都很耗電~
但4090是真的很省電~整機跑起來500~600瓦~

30系列的卡~要嘛就買3090ti~不然就3070ti~cp值最高~

网友:
沒有單獨量過主機的耗電量,只從UPS輸入端量過。

中華光纖小烏龜*1
分享器*1
24吋LED螢幕
I5-10400+GTX1650 D6

開啟螢幕狀態下,待機約50~60W,上網+掛遊戲約1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