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浮力磁鐵開關控制

楼主(2023-02-11):
請問

一個6分透明水管
想要了解水位目前到那裡
有什麼好方式嗎?

目前我想到的
保麗龍球裡面包個強力磁鐵
在監測位置上擺個LED燈
當浮球上升到LED位置,會觸發LED閃爍,再透過監視器鏡頭發送警報通知

但電子電路控制原理不是很懂
是否有大大能教我怎麼用

謝謝。

楼主:
像圖片中的東西一樣,只不過是磁鐵靠近LED亮

网友:
聯通管的方法你可以考慮一下~~
浮球開關也是能裝到管子內~
利用電極高低落差可以控制水位落差~
你的6分管是不透明的嗎?透明的話~光學也是個不錯的方法~

楼主:
有找到這種東西
磁鐵靠近不亮,磁鐵離開亮
6207電晶體要怎麼改?
CC6207 霍爾效應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這種東西
磁鐵靠近不亮,磁鐵離開亮
6207電晶體要怎麼改?

你的作用是不是只是要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就能觸發開關而使LED燈亮起
如是最簡單作法 用飲水機的水位開關直接接電源經過飲水機水位開關空制LED亮滅 都不必電路板減少故障

网友:
關鍵字"非接觸液位感測器"
蝦皮有,不貴 百來元。不知合用否?

楼主:
環境場地有點不允許拉線路,所以只能靠最簡單吃電池或太陽能方式
來觸發這個機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環境場地有點不允許拉線路,所以只能靠最簡單吃電池或太陽能方式
來觸發這個機制 ...

白光LED燈珠電壓才DC 3.2V
紅光LED燈珠電壓不到DC 2V

電池正或負電 經過飲水機水位開關 接到 LED
電池另一線直接接LED一腳

水位開關要固定在上方或下方都可  開關常開或常閉 只要將活動那圈圈轉向即可
水位開關 如圖

网友:
磁簧開關也是可以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找到這種東西
磁鐵靠近不亮,磁鐵離開亮
6207電晶體要怎麼改?

8pin這顆是單晶片的話,
另外找顆單晶,
重寫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