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250m-stx mxm電源ic型號

楼主(2023-02-11):
請問一下有人有這台的圖紙嗎?使用到一半溫度燒焦味
接電後無待機電壓 拆開19v接口旁邊有顆小ic燒糊了 型號看不清楚

网友:
      隔空抓藥 !!!!!!!!!!!

网友:
這個電源設計是偏向筆電,找 Kaby Lake 近似的筆電電路圖。

沒有圖片、自然沒有腳位、封裝可推測,需要幫助至少要先自助,否則是難上加難!

下方這篇超連結4F獅大有電路圖可以參考看看,不保證能查到。

有心要修的話,擴大搜尋範圍的功課是必須的~but...看完樓主過往帖子,這帖可能又要沉了@@
[問題求助] ThinkPad L380 有觸發 不開機  by andykoko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