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無販售 離散元件MOSFET將Substrate 單獨拉出 不與S極連通

楼主(2023-02-11):
眾知MOSFET 有4極 除GDS外 還有基底B極(Bulk又稱Substrate)
離散元件是將Substrate 與S極短路連通 對外只以S稱之

請問有無販售 離散元件MOSFET將Substrate 單獨拉出 不與S極連通
我知道積體電路是有這樣做  典型例子 CD4007

网友A:
仔細看CD4007,是3組NMOS+PMOS的積體電路(看來就是反相器),
出pin是 NMOS、PMOS的D、G、S,
並沒有sub,

又以為是要找單獨拉kevlin source的離散元件,
但仔細想,並不是,

so 幫不上忙 :p

网友B:
記得很多年前曾經看資料有ㄧ些鐵殼 4 腳的獨立包裝,但是我沒用過所以不記得型號。

現代的 SMD 包裝下,好像只剩 N 型的 BSS83 與 P 型的 MIC94030/31。

不知道 S 大想做什麼好玩的應用要用到此特殊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很多年前曾經看資料有ㄧ些鐵殼 4 腳的獨立包裝,但是我沒用過所以不記得型號。

現代的 SMD 包裝下,好 ...

Lifecycle: Obsolete 淚汪汪的發現  ... 停產了  ...

1. 拿去 Boost Up 相關電路  回歸一般驅動

2. Switched Capac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CD4007,是3組NMOS+PMOS的積體電路(看來就是反相器),
出pin是 NMOS、PMOS的D、G、S,
並沒有sub,

1. CD 4007  TI 資料有點失誤  個人以TI重繪圖如下

其他 廠商倒沒失誤 但是少了TI 畫出的Body Diode

除了 左上和左下 兩個 MOSFET (#7#14) 都是 S/B(Substrate) 連通

右上 兩個P_MOS(#2#11)  和右下 兩個N_MOS(#4#9)  是 S/B(Substrate) 分離

如果 不使用左上和左下 兩個 MOSFET  單純將 (#7#14) 視為  Substrate
#7   為N MOS_S (#4#9 )  的 Substrate
#14 為P MOS_S (#2#11)  的 Substrate

网友:
鐵殼 4 腳 2N3822 JFET JFET N-Channel -50V Low Ciss
鐵殼 4 腳 RF TR  SE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