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微波爐磁控管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23-02-12):
1.微波爐的不加熱常見故障有燒保險/高壓二極管或濾波電容短路/磁控管漏電等成因.
2.而磁控管故障可能為內部燈管座與外部金屬殼存在短路或漏電現象.
3.這種絕緣燈座與外殼為何會存在漏電現象呢?請詳見影片最後的暴力拆解,便可得到答案了.

网友A:
原來如此,原先我一直想不出來為何這個插座會導電。應該是高壓跳火,碳化了某些東西,變成會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原先我一直想不出來為何這個插座會導電。應該是高壓跳火,碳化了某些東西,變成會導電 ...

他的兩個接腳一般內含有穿心電容至外部固定的金屬片,估計是其被高壓擊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兩個接腳一般內含有穿心電容至外部固定的金屬片,估計是其被高壓擊穿了.

多謝說明。那個Terminal真的有RF電容在裡面,查了一下據說可以降低噪音。這樣故障原因很明確了,就是電容被擊穿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說明。那個Terminal真的有RF電容在裡面,查了一下據說可以降低噪音。這樣故障原因很明確了,就是電容 ...

附上一份較詳細的磁控管細部拆解過程,多認識一其內部結構吧.

楼主:
1.磁控管本身也分為2類,分為定頻和變頻,外部結構看似相同,但仔細觀察還是有不同的地方,另燈絲的2個腳位是不能互換的,插拔時需留意原來位置.
2.有關其中細節,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