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30C 無法充電問題

楼主(2023-02-12):
請教各位先進:asus ux330c插上電源無法對電池充電
故障現象:進入作業系統後,顯示充電中和電源供電的圖示交替切換,無法充電。
不開機時,指示燈顯示橘色燈閃爍,電池無法充電。

電池接點

電池接點

測量電池排線:不接電池時,12v供電端,有12.65v,接上電池時,11.15v與10.65v交替切換。
3.25v供電端,接上電池與不接電池,都穩定供電。
是不是12v供電異常去查找問題?
這一區塊的是ic?如何查找上面編號的相關技術規格?

网友A:
確認電池是好的
這問題先刷BIOS(主板上的貼紙型號)看看
要找相關IC資料要把板號打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認電池是好的
這問題先刷BIOS(主板上的貼紙型號)看看
要找相關IC資料要把板號打上來 ...

電池是新買的
bios 是ver 308,官網找的只有303版,可能最新的
使用asus live檢查更新,只有更新2個東西,跟bios無關。
原本狀態列顯示電源圖示是:225%已接上電源(我把電池斷開,沒有插上)
卻變成:無電池,已接上電源(好像跟之前不一樣)
筆電有送修更換電池,維修人員判定主機板供電有問題,電池叫貨測試後又拆回。
現在的電池是自己買新的
剛才,把電池插上充新開機,顯示如圖,但是一直維持28%電量
充電橘燈恆亮著
不進入系統也是,電池不掉電(之前電池會一直吃電)
這樣表示主機板供電部分正常嗎?
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新買的
bios 是ver 308,官網找的只有303版,可能最新的

新的BIOS也會出問題
所以我才會要你把BIOS拆下來重刷
BIOS EC部分有控制電池充放電
要從簡單的修起在考慮查電路
拆下來就把舊的備份起來
不清楚你的型號跟板號
充放電管理IC就不清楚哪一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BIOS也會出問題
所以我才會要你把BIOS拆下來重刷
BIOS EC部分有控制電池充放電

我有台筆電是跟楊大俠酷斃標到的,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877192
髓然是沒硬碟與電池,要屏蔽獨顯才能正常使用,但是因為當時還常在朋友的回收場混,硬碟與電池都不是問題,但最糟糕的是,裝上電池,放電是正常的,要充電卻是電池的符號閃了5下,就顯示未充電,這情形跟樓主的情況倒很像,
還好以前有撿到一台破屏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909-1-1.html
雖然破屏,但機子配置還不錯,外接螢幕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因為ACER的筆電,外接螢幕要進入系統後才會顯示,(ASUS的,只要外接螢幕後就會顯示,包括進入BIOS的畫面也是一樣)因為這樣,系統是WIN8.1也無法降級或升級。
因為電池可以在這台上充電,磕磕碰碰的也是用到現在.....

所以跟楊大俠標到的那台,不充電也有可能是BIOS的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筆電是跟楊大俠酷斃標到的,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049&page=1#p ...

要先確定電池是好的
先從簡單的BIOS查起 在查充放電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定電池是好的
先從簡單的BIOS查起 在查充放電電路

電池是好的,兩塊電池情形就和我描述的一樣,現在兩台筆電都沒在用了,因為有政府的大力贊助,我已經更換到10400F的CPU,24G的RAM,數顆SSD,再獲得贊助就可以再買一塊1650S的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BIOS也會出問題
所以我才會要你把BIOS拆下來重刷
BIOS EC部分有控制電池充放電

回報狀況:
bios刷回ver.303版
舊電池:在上面文章(3樓)可以正常充電時把它充滿
今天筆電又異常時,bios ver.308,進入windows會跳動顯示
刷回bios ver.303後一樣狀況
新電池:在上面文章(3樓)無法充電( bios ver.308)
刷回bios ver.303後,進入windows顯示"已接上電源"沒有在充電
插在主板的是舊電池,疊在旁邊的是新電池
您說的主板型號跟板號是這個嗎?

對了!電池拔掉,插上變壓器筆電可以正常使用。
剛才刷bios時,插上電源使用舊電池不能執行,換新電池才可執行刷bios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狀況:
bios刷回ver.303版

板號在背面這塊應該是UX330CA
型號有可能是UX330CAK(60NB0CP0-MB4020)
目前找不到點位圖

楼主:
沒錯!是UX330CAK

楼主:
後續再刷回ver.302版
裝況還是一樣
推斷可能跟BIOS無關
不知道哪裡出問題?
這類的半導體編號(例如:2S1703...看起來很像電晶體編號)網上查不到資料
請問該如何得知它們的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