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常刷到這個電表

楼主(2023-02-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6kaPlXkq0

可能又出新款了吧!不然已經一段時間沒看見它了。
這個電表牌子很容易記住,BSIDE........,不要說我沒水準,我看到就想到"鼻屎"的台語。
就衝著"鼻屎"的名號我也曾想弄一台回來玩一玩,不過看一看手上的電表實在很多,每台隨便都比它貴一大截,我到底買它幹什麼?
它唯一的好處就是很適合烏骨雞學姐使用,因為不用換檔,甚至連開關機都不用,儘管如此,要是我買了一台回來一定會被她罵死。

去年吧!有位會員來我家搬走一台大傢伙,他拿出一台小電表,說是以前在論壇團購的,問我有沒有買這台?我一看完全沒有印象烏骨雞學姐有賣過,後來他才記起是跟其它會員團購的,原來他的故障了,想找一台比對修看看,我也沒有這個電表,後來不知道他有沒有到論壇求助,不知道他的電表是不是跟這台同一牌的?

為什麼進口的電表這麼貴?而大陸的電表卻這麼便宜?這個原因以前有討論很多次了。
記得去年有位會員跟烏骨雞學姐表示想要買SANWA 某一型號數位電表的保險絲,烏骨雞學姐表示要向代理商詢價,後續的情形我是不清楚,不過我跟烏骨雞學姐說那個保險絲一個好幾百元跑不掉,而且裡面有兩個.....。
以前有位香港的朋友是代理Agilent 安捷倫的產品,結束營業時把一些維修的料件都寄給烏骨雞學姐處理,裡面有一些保險絲沒有拆下,有經驗的行家都知道這種電表裡面的保險絲是11A跟440mA各一個,幾十個二手保險絲一個賣100元也快賣完了,我都想跟烏骨雞學姐說留幾個自用不要賣,不然以後自家的電表要換就糗了,因為新品保險絲一個行情要300~500元,SANWA 裡面的保險絲我看也差不多這個價錢,說這麼多是什麼意思?

進口電表裡面的保險絲比整台"鼻屎"電表還貴。

有買鼻屎電表的會員歡迎拿出來現寶一下。

网友:
意外的可以驅動LED~

螢幕的可視角度很優秀!

剩下的就是手感問題了~

网友:
買一個會被罵,
那就買兩個啊...

BY 反正我很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買了BSIDE S20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722-1-1.html

這種EMF 的功能 適不適合 尋找牆內電線路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EMF 的功能 適不適合 尋找牆內電線路徑?

不適合

我自己也有一隻 Aneng 的 中國的都大同小異 靈敏度很 都要很靠近才能感應 就算是中間的 UT61E"+" 也是一樣

目前用過真的可以當驗電筆的只有Fluke117 / Keysight U12系列 / Brymen 235 / 789 / 2807CSE / 869S

楼主:
去年我在淘寶不知淘了啥東西,賣家隨貨放了兩款驗電筆送我,而且每款還放兩支,放在桌上被海棉寶寶leo.rain 看到拿了一支,接著被一位來蹭飯的老友看到又拿了一支,當時我好像是各留一支,不過現在只找到其中一支。

這支驗電筆的前方看起來就像塑膠片,驗出火線紅色閃光+嗶嗶叫.....,比我的電表還好用~~~,另一支驗電筆找不到,那支驗電筆連斷線也找的到,我再找找到底放在那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年我在淘寶不知淘了啥東西,賣家隨貨放了兩款驗電筆送我,而且每款還放兩支,放在桌上被海棉寶寶leo.rain ...

怎麼可能 Wish 大高級電表一大堆

怎麼可能比妳的電表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可能 Wish 大高級電表一大堆

怎麼可能比妳的電表還好用

你可能誤會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查有沒有市電,用驗電筆比啥電表都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誤會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查有沒有市電,用驗電筆比啥電表都方便。 ...

疑?
三用電錶不是有一招..
切交流檔, 一手捏探棒, 另一隻探棒吐測量端..
這樣也可以測到市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疑?
三用電錶不是有一招..
切交流檔, 一手捏探棒, 另一隻探棒吐測量端..

小弟也都這樣量,
但有電筆還是用電筆較方便,
公司這又380又220又110,
斷電時不想用賭的,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誤會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查有沒有市電,用驗電筆比啥電表都方便。 ...

那倒是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弟也都這樣量,
但有電筆還是用電筆較方便,
公司這又380又220又110,

一般你們是擔心電表沒攔到就直接人觸電了

其實現在高階一點的電表 (或者低階包刮wish 大貼的那台)

都不用另一隻手碰負極了 直接正極去碰到火線就逼逼叫了

就算用電表去碰 碰牆壁就好了 一樣是有壓差 這個在 yutobe 上 實作派電子實驗室 阿信助教就有解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你們是擔心電表沒攔到就直接人觸電了

其實現在高階一點的電表 (或者低階包刮wish 大貼的那台)

怕的就是兩光師傅把開關接在中性線上,
也有110V+110V的220V迴路只用一個1P開關控制的...

幾百塊的表也有NCV功能,
電表的NCV功能不大適合拿來察配線盒裏的線路,
很容易誤判,
只能說電表跟驗電筆各有用途,
氖燈驗電筆就很好用了,
只是那亮度實在有點暗.

网友F:
這個比賽表很多賣第三世界國家出路也不少的

楼主:
大家對這台還有印象嗎?這台A-BF BF-18B 當初還想出來打FLUKE 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696-1-1.html

一台電表好壞是看規格嗎?說到看規格,十幾年前我在痞酷網寫了一篇常識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28901-1-1.html

規格是規格,但是成也規格,敗也規格。
就以電表來說,沒有一家製造商的規格告訴你它的電表裡面是用麼規格的電路板,是幾層的?銅箔有多厚?鍍金的厚度是多少u?裡面的電阻用什麼牌子的?是多少誤差?溫度系數?還有上次說的,是用一個好幾百元的保險絲,還是2元一個的.....,重點都沒有說,只是說規格。
大家的儀表有沒有發現剛買的儀表準確度很高,用了一段時間就跑偏的很嚴重了?或許現在消費者買電表的重點已經變成能用就好。

网友A:
Bussmann / Siba 這類天級 保險絲
以前沒電商時只能引頸就戮  求產品原廠趕快揮刀  我趕著用

學生時使用指針三用電表的保險絲 250mA
跑了幾家電子材料行根本就沒在賣
那時也只能 硬著頭皮1A 給它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比賽表很多賣第三世界國家出路也不少的

不只這個電表,淘寶的東西可不是只有大陸跟台灣在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smann / Siba 這類天級 保險絲
以前沒電商時只能引頸就戮  求產品原廠趕快揮刀  我趕著用

我都用進口儀表,保險絲再貴我也會換,除非要換新電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對這台還有印象嗎?這台A-BF BF-18B 當初還想出來打FLUKE 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696-1 ...

真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 真的是夠用就好
但那些夠用就好的電表 對於我的工作都不夠用 而且大多的電表都是假規格 ....

需要量測 Power Consumption 無奈 UT61E uA 檔位內阻1k 接上去 power IC 起不來 , 是可以用其他方式量 , 電表不直接量 還要繞遠路 真浪費時間
偶爾沒有 LCR表 需要量測0.01-0.09歐姆 , 某些電路板上會用到這些阻值 ... 無奈 UT71 / 大多數的高精度電表 號稱高精 結果不能歸0 , 在那狂跳 ... GG了
工作有些專案是作電動機車充電站也需要 NCV 檔 , 現在大多都是中國大陸製 都要很靠近才會逼逼 .... 又是一個廢功能....
抄板時需要量測MCU 接腳到底跟誰接再一起 無奈一大堆電表的蜂鳴響應都需要一秒甚至有些到兩秒(華儀的某些機種) 不能刷過去就BEEP 又是一個廢功能
工作中有出鈔機 極吵的馬達聲音 偏偏電表聲音又特小(Der ee 系列) 聽都聽不到

所以我現在也幾乎都用高端表了 只剩下一個低端表量電流時當砲灰使用 反正一個一兩百塊 連砲灰都當不了就在買一個

根據以上的使用途徑 完全落在規格裡面的只有 FLUKE / Keysight / Brymen / Sanwa 系列的電表

而這幾個電表裡面 以 Brymen CP 最高(NCV+高精度+電流檔双溫度檔位+機構耐用) 台灣好維修 (我就要了BM-789幾顆螺絲 他也免費寄過來)
而 Fluke 87-V 大概是用過 所有電表裡面 測量電容 9999uF 速度最快的
其他的電表可能都要一段時間(一段是多久,3秒都嫌多了)
87-V高精度(Hi-Resistor)模式 / 20000計數 / 可歸0量測0.01歐姆 / 9999uF以內電容量測速度最快

說道 BRYMEN 我好像有跟 WISH 大交換一隻 BM-829S

以上是使用心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 真的是夠用就好
但那些夠用就好的電表 對於我的工作都不夠用 而且大多的電表都是假 ...

想一想我都沒有用過就在這裡說三道四,於是冒著被烏骨雞學姐修理的風險淘了S20跟S11,為什麼買這兩台?鼻屎牌電表目前在打的是A10、S10、S11、S20一共四台,價格排列從低到高也是A10、S10、S11、S20,我個人看來A10就長的土土的,S10跟S11我是看不出有什麼不同,算了!就買S11,S20是目前最高檔的,當然是要看看高檔在那裡,所以就買這兩台,只是我能在大陸付款的管道目前都被停了,只能先請朋友代購,等他買回來了再貼上來。

花錢的坑我來踩,ㄍㄨㄤˇ ㄍㄠˋ  就請大家點了。

電表的規格就留在下方連結,不是置入性行銷,賣家跟我沒有任何關係,只是裡面有電表規格。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一想我都沒有用過就在這裡說三道四,於是冒著被烏骨雞學姐修理的風險淘了S20跟S11,為什麼買這兩台?鼻 ...

Wish 大 真勇敢
烏骨雞學姊已經拿著狼牙棒在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 對於很多人來說 真的是夠用就好
但那些夠用就好的電表 對於我的工作都不夠用 而且大多的電表都是假 ...

BM-829S我有使用一陣子了,不過都是用在測量簡單的電壓、電阻,只能說大材小用委屈這台BM-829S,BM-829S 的規格大概跟SANWA 的PC710相仿。
不過規格只是一個參考,這台BM-829S 給我第一個好印象是它的測試探棒是使用矽膠導線,光是這點就比很多家電表廠大方多了,只可惜它的探針尖端太鈍,我工作遇到的電路板以工規居多,電路板正反面都會有防水氣、灰塵的矽膠,太鈍就不方便了,剛好朋友過年前拿來一些進口測試探棒,我目前就先用米沃奇的測試探棒代替,月底可替換的特尖探針到貨再看看。

网友:
換到拚多多看看有沒賣

楼主:
昨天兩台鼻屎牌電表先來了,原本的計劃是想把它拆開看看裡面長的啥樣?不過前幾天發現有人把它拆開過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_CoHa_k0sM

真沒趣!等我找個時間把玩看看。

楼主(2023-03-19):
有看過這個影片的人都知道它強調秒速顯示,在測電容的功能會再次特別強調測量電容秒測,但是注意一下它會找一個外觀很大,但是容量很小的電容,反正畫面一閃即過,想看清楚已經跳到別的畫面了,我實測一個1000uF 的電容,它也要大約5~6秒的時間才會顯示,我的LCR700沒在手上無法比對,準不準確就下次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