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5LN USB2.0埠無法使用

楼主(2023-02-14):
如標題所示,但USB3.0埠使用正常,唯有右邊USB2.0埠無法使用,
有先檢查USB2.0輸出電壓值5V,該週遭電容及USB接腳正常,
剩下的只有排線連接至主板,該怎麼查修呢?

USB2.0埠所在外接板正面照

USB2.0埠所在外接板背面照

筆電整體照

网友:
找X555LD的點位圖檢查兩條訊號線阻值跟線路是否正常
USB_OC#0

楼主:
1.有將USB3.0埠與USB2.0埠阻值量測,都是相同,(Pin1 七百多;Pin2 Pin3 六百多)
2.有將USB2.0埠加上負載電壓值也是正常

是有想過重刷BIOS,目前BIOS 版本 313 (主要是因為已經拿掉電池)
,怕因為之前拿掉電池,加上更新BIOS,所導致的問題,
但ASUS筆電好像不接受降版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1.有將USB3.0埠與USB2.0埠阻值量測,都是相同,(Pin1 七百多;Pin2 Pin3 六百多)
2.有將USB2.0埠加上負載電 ...

那就只能拆下用燒錄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有將USB3.0埠與USB2.0埠阻值量測,都是相同,(Pin1 七百多;Pin2 Pin3 六百多)
2.有將USB2.0埠加上負載電 ...

你刷bios是在windows底下刷的嗎?
我那台ux330c不允許刷舊版
直接開機時進bios刷回舊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bios是在windows底下刷的嗎?
我那台ux330c不允許刷舊版
直接開機時進bios刷回舊版,可以。 ...

BIOS底下也無法刷舊版

楼主:
順便詢問一下,查看板子時,發現有個位置斷開,這是原本就斷開的線路嗎?
有先用電錶量測,是不導通的。

主板異常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順便詢問一下,查看板子時,發現有個位置斷開,這是原本就斷開的線路嗎?
有先用電錶量測,是不導通的。

那是正常的標示PJP通常都是某線路跳線PIN點就是類似插針

楼主:
筆電經過BIOS系統多次透過USB隨身碟(含更新舊版本311;原故障問題版本313),
最後就來個黑屏無法開機,連燈號也異常,但風扇有轉動,
經查驗後發現BIOS IC資料損壞導致開機黑屏,
所以先將BIOS重新燒錄(但燒錄完後,發現BIOS版本為X555LA 308),
後來燒錄BIOS完,可以開機,檢測USB 2.0埠就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是....版本造成硬體故障),
請問有X555LN BIOS 燒錄檔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正常的標示PJP通常都是某線路跳線PIN點就是類似插針

後來發現無異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筆電經過BIOS系統多次透過USB隨身碟(含更新舊版本311;原故障問題版本313),
最後就來個黑屏無法開機,連燈 ...

你要先確認你主板貼紙上的型號才是你要找的BIO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確認你主板貼紙上的型號才是你要找的BIOS版本

主板上面貼紙 X555LN,
但從官網上下載BIOS燒錄檔,
燒錄後,也是黑屏,而且連風扇燈號都異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上面貼紙 X555LN,
但從官網上下載BIOS燒錄檔,
燒錄後,也是黑屏,而且連風扇燈號都異常 ...

官網不能直接用
先用這版306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不能直接用
先用這版306的看看

待有空再試看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不能直接用
先用這版306的看看

終於大功到成,感謝大家的幫忙!
獅兄版本OK,可以更新到311版次,
USB2.0埠正常使用,
特地買個燒錄夾搭配燒錄器,這樣就不用焊來焊去,
果然選對工具是很重要!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