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060 6G 燒HDMI開機風扇狂ˊ轉無畫面

楼主(2023-02-14):
海鮮市場買來的

HDMI燒毀地方已處理

背面有一個自恢復保險絲可以用 0歐 取代嗎?

下面三條腿
2N7002 印字 S72 燒毀

請大大們教導~謝謝

网友A:
風扇狂傳表示核心不受控了??
請先確認一下核心顯存是否都還健在
否則可能會白搞一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狂傳表示核心不受控了??
請先確認一下核心顯存是否都還健在
否則可能會白搞一趟喔!

1.8V對地短路~應該蓋白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8V對地短路~應該蓋白布了

之前看過一例asus gtx1060 6G,
1.8V對地短路,
是短在顯卡背面的貼片電容(C835, 4.7uF 6.3V),

网友:
"HDMI燒毀地方已處理

背面有一個自恢復保險絲可以用 0歐 取代嗎?"

這個自恢復保險絲是用於外送5V供給 HDMI 顯示器端 DDC 5V
當顯示器關機未插電無待機電源  仍能由上述供電 DDC 5V  使顯卡讀取顯示器端EDID資料 前提纜線有連接

由於這是設備對外連接  保險絲是基本要求  防止外部短路拖垮設備運作  這是設備系統通則
這句子請將顯卡代入設備  ; 顯示器代入外部

上述用 0歐 取代  燒斷時...故障點仍在顯卡上  境外作戰與境內作戰 代價成本是不同的
自恢復保險絲 則能保障  有限次數自恢復
而顯卡商 有些都已經多花成本將此升級到積體電路級的保護措施
參考
請問MSI GTX1070有個IC燒毀 有大大可以指導一下這個是什麼IC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10-1-1.html

网友:
印象中HDMI接卡訊號是直通核心,燒成這樣大電流直衝核心
基本上無救....,可以翹電桿,然後燒機看看,也許BIOS或是電容損壞也不一定

楼主:
修正剛上機1.8V是有的
不過對地阻值偏低~只有0.0X
這樣還有的救了嗎?
順便問問S72可以用K72替代嗎??
看規格書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正剛上機1.8V是有的
不過對地阻值偏低~只有0.0X
這樣還有的救了嗎?

可代用
K72
2N7002 丝印S72

1.8V阻值有點偏低,不該只有"個位數",感覺短路還沒排除。

我手邊一張galax 1060 1.8V對地二極值大約0.2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代用
K72
2N7002 丝印S72

附上點位圖
ASUS CG411P3 REV1.0 STRIX-GTX1060-O6G-GAMING (BDV).rar (140.89 KB, 下載次數: 13)

測量PL2電壓3.3V

感覺被拉低,點位圖標示應該是要5V

网友B:
我從你一開始的敘述重新review,J10(HDMI conn)燒毀應該與5V短路有關。

間接造成PF1燒毀。

**以PF1為分界點,拿電錶量測pin2這端HDMI接頭正常應該是無窮大,Pin1阻值低,表示5V源頭電路有短路。**

(1)我會先將燒毀的銅箔清理乾淨。

洗板水清潔後,若還有黑碳的話,可能要繼續~

(2)5V對地值應該也不能太低~

你說有量到1.8V,說明PU3(NB671)應該正常,可以先不管。PU3的VIN是從12V_PEX_MISC提供。

5V的降壓IC很有趣的是PU4也是NB671 ,VIN是12V_F提供。會拉低阻值很大機會是在這塊電路。

5v不足,應該是有輸出零件短路,或是PU4的週邊電路有些異常造成。

有很大機率可修復~good luck!

參考資料:

ASUS GTX 1060 STRIX OC 6 GB 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從你一開始的敘述重新review,J10(HDMI conn)燒毀應該與5V短路有關。

間接造成PF1燒毀。

回大大為了快速判斷翹起電感
PL2 第二隻還是短路,第一隻腳有阻值
PL3 第二隻PEX信號還是短路,第一隻腳有阻值
請問PEX第二隻腳通道核心短路,這樣還有得玩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為了快速判斷翹起電感
PL2 第二隻還是短路,第一隻腳有阻值
PL3 第二隻PEX信號還是短路,第一隻腳 ...

與PL3 第2腳相連的那20幾顆電容如果是好的沒壞~那核心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大大為了快速判斷翹起電感
PL2 第二隻還是短路,第一隻腳有阻值
PL3 第二隻PEX信號還是短路,第一隻腳 ...

(1)PF1你應該沒上件吧? 若沒有上件,斷開PL2 加電在pin2可燒燒看。5V大電流下去很容易找到短路點。

(2)PL3的確比較危險,不是MLCC就是GPU。

燒機若核心明顯發熱,就料板一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F1你應該沒上件吧? 若沒有上件,斷開PL2 加電在pin2可燒燒看。5V大電流下去很容易找到短路點。

(2)PL ...

1)5V下去,5V電源立馬被降到 1.X V,1.7A
往上追好像只看到一個 IC UP9511
第12支對地 阻值21
不知道這樣方向有沒有錯(沒錯準備拆了他)
2)請問是斷開PL3用 1V燒嗎?

補充之前現況補上缺件,CPU是有微熱

网友B:
(1)因為你短路未排除,我會建議PF1先不要上件,將5V負載與來源分開,縮小範圍一個個解決。

其他MOSFET有摸摸看嗎?確定UP9511 特別熱的話,就拆吧。

(2)斷開 PL3 pin2 加1V 3A,可能摸不太出來~
補上缺件,CPU是有微熱
感覺是1.8V或PEX供電才讓GPU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因為你短路未排除,我會建議PF1先不要上件,將5V負載與來源分開,縮小範圍一個個解決。

其他MOSFET有摸 ...

pf1沒上~但是不懂為何5V被拉低(溫度好像就出不了)
沒熱成像~用手摸MOSFET沒發燙
其他地方也沒有
UP9511也沒發燙

网友B:
引用 楼主:
pf1沒上~但是不懂為何5V被拉低(溫度好像就出不了)
沒熱成像~用手摸MOSFET沒發燙
其他地方也沒有

可調電源降壓保護,一定有短路元件才會動作。

SD305其他相關聯的MLCC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調電源降壓保護,一定有短路元件才會動作。

SD305其他相關聯的MLCC摸看看。

SD305 1腳撬開量還是短

摸不到任何發熱點~可以用笨方式一個一個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305 1腳撬開量還是短

摸不到任何發熱點~可以用笨方式一個一個拆嗎?

有點位圖是沒關係,土法煉鋼。

可以先將區域切分 PL2附近 MLCC、MOSFET附近MLCC。

**
PJP(jumper)、保險電阻可以先斷開排除小區域是否有短路? **

保險電阻可以先量阻值是否異常?

例如PJP38003斷開分別量上下半部哪邊還有短路,這樣排除掉非短路區域會比較快。

PGR19(20 ohm)移除就能判斷PGU1是否短路,沒有短就不用拆。

PR38008(4.7 ohm)、PMR39(2.2 ohm)、背面的PR27(4.7 ohm)...依此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點位圖是沒關係,土法煉鋼。

可以先將區域切分 PL2附近 MLCC、MOSFET附近MLCC。

棄修了~mos管全拆還是短路
謝謝大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