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19 現代 STAREX 2.5 柴油8人座 引擎亮故障燈

楼主(2023-02-15):
公司的車2019年 才開76000多公里就亮引擎故障燈 用OBD測故障碼 P2238  第一顆含氧感知器 故障 網路上找只有賣前兩代的
只好拆下來用除碳劑清洗 清除故障碼後就好了 猜想柴油車的積碳一定很嚴重 之後可能要常加柴油精看會不會好一點

補充內容 (2023-2-17 07:25 PM):
最近的買了10罐的3M柴油精請司機加 看看有沒有效果

网友A:
加油站,柴油加油區有販賣尿素基配,難道開柴油車不知道?

聽說 高麗前一段時間使用柴油車 哈尿素 哈地要屎,屎也要搶

网友B:
恭喜完修,這招要學起來

不然柴油車進廠費用很可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油站,柴油加油區有販賣尿素基配,難道開柴油車不知道?

聽說 高麗前一段時間使用柴油車 哈 ...

聽說 尿素 不是每台柴油都有的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聽說 尿素 不是每台柴油都有的加的,

來啦!我幫你下套  你是暗示,現在政腐做環保有條件與作假嗎(聽說你家鄉很有名的霧之都,都追上南都,天龍國感恩你的奉獻)?還是不如高麗,設備給縮水了作假!不過舊款單價相當高,看是不是被閹了連菊花沒了

說真的,還是要問當事人,商務車駕駛人都不會下車,動動口/手指就有人幫你加油(並不代表要加尿),不是下車尿尿,何況公司車尤其是租賃,尤其請來的每個駕駛習慣都不同,除非從一而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油站,柴油加油區有販賣尿素基配,難道開柴油車不知道?

聽說 高麗前一段時間使用柴油車 哈 ...

尿素不夠會亮燈司機會加 尿素只能解決後端排氣 引擎前段的積碳還是沒有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這招要學起來

不然柴油車進廠費用很可怕的

清洗之後司機反映油耗變比較省油 應該是混合比變比較正常 柴油車整個管路應該塞得很嚴重尤其是EGR
明年要找廠商整個拆開除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聽說 尿素 不是每台柴油都有的加的,

TOYOTA 6期環保前的車不用加尿素 最近去訂了一台八人座現在改成七期要加尿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啦!我幫你下套  你是暗示,現在政腐做環保有條件與作假嗎(聽說你家鄉很有名的霧之都,都追上南都,天 ...

現在加油站都有尿素 我們司機只要看到燈亮就會去加了 加一次130元大約可以開1千多公里  IVECO的柴油車聽說要加專用的尿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洗之後司機反映油耗變比較省油 應該是混合比變比較正常 柴油車整個管路應該塞得很嚴重尤其是EGR
明年 ...

這台有DPF嗎?

上次去驗收kubota割稻機,竟然有裝這個,這個1顆不是都6位數價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有DPF嗎?

上次去驗收kubota割稻機,竟然有裝這個,這個1顆不是都6位數價格嗎? ...

最近十年來共軌的噴射柴油大部分都有dpf 聽說VW還有30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十年來共軌的噴射柴油大部分都有dpf 聽說VW還有30萬的

好可怕的價格

楼主:
車主 後來請人英國購買 結果不到10萬
我的TOYOTA 2021 RAV4 零件也是對岸購買 原廠件約3/1價格 台灣物價真的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車主 後來請人英國購買 結果不到10萬
我的TOYOTA 2021 RAV4 零件也是對岸購買 原廠件約3/1價格 台灣物價 ...

網路上看過有人用藥水洗,不到10張小朋友

還有用瓦斯噴燈燒的,不然10萬也是嚇死人的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看過有人用藥水洗,不到10張小朋友

還有用瓦斯噴燈燒的,不然10萬也是嚇死人的價格 ...

清洗有時撐不久 還是用符合的機油 按時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