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Ford tierra 1.8 儀表指針亂跳維修

楼主(2023-02-17):
電容規格

電路板正面

就4顆電容換掉

兇手可能是50v那顆

板上板下用2台表量起來怪怪的

网友:
能否請教 哥 一個問題
您都哪個地方買電容 ?
可否分享一下購買電容管道或資訊

楼主:
就蝦皮找一家需要的電容都有賣的商家買

网友:
"指針亂跳"
是不是說  在拉轉數時  儀表轉數指針一抽一晃逐漸拉升?

网友:
幾年前也是開Ford tierra
當時儀表板小燈有一兩顆沒亮
晚上看不清楚,買燈泡跟換燈泡都不難
反而是拆開拿出儀表板比較搞工(要用小支的起子)

剛剛找了一下,兩年半前別人改的文章
我自已是只換了 閱讀燈(燈泡-->LED)
-------------------------------
TIERRA 倒車顯示+閱讀燈LED化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456-1-1.html

网友:
我的FOCUS MK2最神奇~
儀表燈光變暗~或指針不亮~
拆這個我沒把握~所以不敢拆~
3年後~竟然亮了~

楼主:
指針亂跳就是

沒照正常情況指示

會上下晃動

甚至不動

嚴重時

轉速時速油錶溫度指針

全部不準

我的是從警示聲亂叫嚴重到全部指針故障

指針亂跳車還是能開

警示聲亂叫就我就不能不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針亂跳就是

沒照正常情況指示

請問您是如何確定故障原因還是盲修

因為您的症狀幾乎九成九會換儀表總成

楼主:
就翻遍網路文章

一個一個找看看有沒有跟我類似情況

只找到2個類似情況

但都沒提換電容

一個換儀錶

一個不知道有沒有解決

再綜合其他廠牌儀錶壞掉狀況有提到電容

所以我就動手把電容換了

弄壞了就去殺肉廠買一個就好了

換電容也不是什麼難事

換晶片我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