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85M套裝機 鎖特定CPU 問體

楼主(2023-02-17):
各位大大好!手邊有幾片ASUS套裝機 都有鎖特定 CPU
例如I5-4570 I5-4440 I5-4670 可以開      I5-4460 不能開
幾片試了 都一樣!都是ASUS 套裝機

更新BIOS 還是一樣沒有支援 網路有講到ME 更新 有沒有人有試過!

网友A:
還會這樣搞?~~有點驚訝說

网友B:
這個問題可以先跟華碩客服詢問 有時會有BETA版BIOS

网友C:
原廠網頁上有提供支援新版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廠網頁上有提供支援新版bios

一個B85 一個B85M 不同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個B85 一個B85M 不同板子

感謝 獅子魚大 的指正

网友D:
有可能CPU接觸不良~
CPU上的觸點~
橡皮擦魯一魯~
學姐的接點油抹一抹~

用這方法修好了不少台舊電腦~
有時候讀不到一個插槽的記憶體~
也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會這樣搞?~~有點驚訝說

套裝機就是這樣! 某些 CPU 不會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可以先跟華碩客服詢問 有時會有BETA版BIOS

我問ASUS 看看!
有更新最新BIOS 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CPU接觸不良~
CPU上的觸點~
橡皮擦魯一魯~

CPU 有換過很多科 主機板 也換過很多片(手邊很多套裝機的板子)
確定是 有鎖某些CPU 不支援

网友:
我搜索 BM6AF i5-4460,有人賣這個組合

但是,另一地方也說不支援 i5-44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ASUS 看看!
有更新最新BIOS 還是一樣

你更新是用燒錄機拆下來更新嗎

网友:
曾經遇過類似問題給您參考

華碩B85晶片某些主機板遇到4代比較新的CPU,例如:4460
華碩建議使用BIOS updater for new Intel 4th Gen Core Processors來更新bios
若您使用EZ Flash更新bios,可能無法支援4460

網路上有滿多類似問題
BIOS updater for new Intel 4th Gen Core Processors這個軟體有特定的版本可支援W10
個人是使用這軟體更新bios解決4460無法開機問題

网友:
應該作法差不多,參考一下友站這個討論串的 七樓

H81M-E 升級CPU
要使用"BIOS updater for New 4th Gen Intel Core Processors"的公用程式更新BIOS
.......
將作業系統選項改Win 7,發現了版本
9.5.14.1724版本的晶片組公用程式(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 V9.5.14.1724 for Windows 7/8/8.1 32bit & 64bit.(WHQL))

网友E:
#依14樓說明,下載看了 BIOS updater for New 4th Gen Intel Core Processors

裡面有一個 DATA.BIN,其實就是 ME韌體,如圖

BM6AF 的BIOS下載區 都是 6M,都沒有包含 ME

後來看到在 BM6AF 的軟體區,其實就有一個 ME 更新工具 9.1.41.3024

所以使用 BIOS updater for New 4th Gen Intel Core Processors 、BM6AF 附的ME 更新工具,應該都是可行

兩個都是更新 ME

執行畫面

補充內容 (2023-2-22 02:16 AM):
XD 沒注意到解壓後是 16MB沒錯,只是CAP檔要去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14樓說明,下載看了 BIOS updater for New 4th Gen Intel Core Processors

裡面有一個 DATA.BIN,其實 ...

BM6AF 在哪下載 !!!我怎麼找不到 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BM6AF 在哪下載 !!!我怎麼找不到 XD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bm6af/helpdesk_download/
如果你有燒錄機拆下來燒應該會比較快最新版2001 ME就包含9.1.2.1010

楼主:
一片 BM6AF/DP-MB  可以更新ME      一片 BM6AF C2-PCH 不能更新ME(可能板子不同類型拔BIOS 也是一樣)
可以更新那片 更新完  可以抓到 I5-4460 跟 G32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bm6af/helpdesk_download/
如果你有燒錄機拆下來燒應該會比較快最 ...

我有 燒錄器 我下載 燒看看 再回報 目前一片 DP_MB 更新玩ME 可以抓到 PCH 那片 因為 WIN10 不能UPDATA那個ME 軟件 所以沒辦法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bm6af/helpdesk_download/
如果你有燒錄機拆下來燒應該會比較快最 ...

對了 用燒錄器 燒 !會不會  網卡 MAC 不見 XD
!!!以前印象ASUS 燒錄器燒 MAC 會不見 要重寫!
我那一科 BIOS IC 來試試好了 XD

楼主:
下載ASUS 2001 的直接 燒錄的 CAP 不能開機 XD (換過CPU 都不跑 碼)
是官網的 BIOS有問體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載ASUS 2001 的直接 燒錄的 CAP 不能開機 XD (換過CPU 都不跑 碼)
是官網的 BIOS有問體嗎? ...

官網的有些燒錄機能直接燒錄
這是幫你修改燒錄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的有些燒錄機能直接燒錄
這是幫你修改燒錄機能用的

大大修改的 BIOS燒錄完 可以使用 ME 9.1210 G3260 可以使用
WIM 網路 可以使用\!
請問一下 怎麼修改 ASUS BIOS 有教學嗎?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修改的 BIOS燒錄完 可以使用 ME 9.1210 G3260 可以使用
WIM 網路 可以使用\!
請問一下 怎麼修改 ASUS ...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895-1-1.html
8樓

楼主:
剛好拿到一塊 ME 本身就9.12版的 主機板 就把BIOS COPY 了
有支援I5-4460

BM6AF OK OLD ME9.12.rar (6.39 MB, 下載次數: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