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 DT9205A 數位電錶的電容表沒作用了 !!

楼主(2023-02-18):
我的DT9205A電錶的電容表沒作用了(其它功能倒是正常),
本來可以量473J的麥拉電容47n跟472K量4.7n的,
拆開後看是R44燒掛了(機體1顆螺絲而已,超輕鬆拆解),
不過數字已經看不清楚,
有人知道這是數值多少的電阻嗎?

補充內容 (2023-2-20 05:05 PM):
直流電流部分也量不出來了,上半部分電壓跟電阻倒是正常

補充內容 (2023-2-23 08:38 PM):
R44應該ˋ是R990(0.99 ohm),不過電路板R040左上燒到銅箔開路,右下mA跟20A中間也燒到銅箔開路,壞太多地方就懶的修了,畢竟一台才買$100左右,不是 $1000..

補充內容 (2023-2-23 08:47 PM):
我有拆開看電路板正面,液晶螢幕並不是焊上去板子的,很好拆解,所以要是新電錶螢幕壞了,可以快速拆來換, 這台半壞的我就當備品了。

网友A:
燒壞的電阻可能是 0.99R 或是 1R 與 100R 並聯得到。

完整的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燒壞的電阻可能是 0.99R 或是 1R 與 100R 並聯得到。

那完整線路圖 能用壓縮檔附件上傳 才不會縮圖失真 字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完整線路圖 能用壓縮檔附件上傳 才不會縮圖失真 字看不清楚

一時疏忽沒注意到縮圖,改成 PDF 上傳。

网友C:
R44左邊銅箔是否也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燒壞的電阻可能是 0.99R 或是 1R 與 100R 並聯得到。

0.99R是0.99Ω嗎?
我量了一下長寬應該是1206的size,
那要買數字幾的貼片(SMD)電阻?

引用 网友C:

R44左邊銅箔是否也斷了

對耶!R040電阻左上的銅箔看起來好像是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99R是0.99Ω嗎?
我量了一下長寬應該是1206的size,
那要買數字幾的貼片(SMD)電阻?

請依據局部的電流檔線路圖檢查相關的電阻與線路是否良好,這是任何一款電表最容易燒壞的部分,可能不會只壞一顆。
這張線路圖與你的電表的零件編號不是相同,但線路與零件數值是差不多,沒辦法對岸的相似(山寨)機型太多了。

外觀有燒壞那顆電阻理論上是 0.99 歐姆,但是這個數值市面上是買不到的只能用 1 與 100 兩顆去並聯得到,PCB 上也預留兩顆的空間。
電阻上頭的數字標示沒有一定規律定數,您可以自己去搜尋電阻標示或是到電料行自己看電阻抽屜或問店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