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小型無熔絲開關 飲水機零件7A

楼主(2023-02-18):
小型無熔絲開關 飲水機零件  7A 兩顆

面交: 桃園市南崁costco/龜山林口

郵寄我出40元,感謝

查了一下晶工的案例,斷電幾乎都是無熔絲開關故障。

家中的這台,開關重置後隔天早上就跳脫。

网友A:
晶工飲水機用
以前是用6A目前公司都改裝7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工飲水機用
以前是用6A目前公司都改裝7A了

算是晶工的通病...

看到晶工的相關案例,有前輩直接推7A。

网友:
最後一個就送給你了。有需要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

网友B:
之前測試,發覺這種無熔絲保護器,用在感性負載很正常較準確,用在電熱絲.超過瓦數常不會跳脫,很容易燒毀,最好用兩聯的。

個人認為設計方式;用繼電器即可.替代無熔絲,較不會罷工,是我會改小型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測試,發覺這種無熔絲保護器,用在感性負載很正常較準確,用在電熱絲.超過瓦數常不會跳脫,很容易燒毀 ...

感謝 康大的意見~

根據晶工的案例,無熔絲開關好像是針對過大電流做反應。

常用的電熱絲應用如吹風機,保護機制似乎很少見到使用無熔絲開關?

非這個領域的專家,我猜應該是有成本、體積考量吧?

兩聯的無熔絲開關與繼電器~超出我的範疇,前者感覺不划算、後者有點複雜。

以原廠規格去換就好,不知道原廠電路設計理念,更動設計也不知道會有什麼相互影響?

网友:
我家飲水機之前也有相同問題~ 去五金行買 換一顆   就搞定~   沒再跳脫了

网友:
有時候在想  這種小型無熔絲保護器,是不是像冰箱過負載保護器那樣裡面有PTCR

楼主:
昨天換插另個插頭,今天沒跳脫@@

還是要備一個以防萬一,至於換下來的NG品,

分解拆開來看看結構有什麼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