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RX6650XT GAMING OC 8G 半翻車

楼主(2023-02-19):
收到一張GV-RX6650XT GAMING OC 8G 賣家表示 遊玩過程中電源突然趴他螢幕就黑了

*分享一下 RX5000 - 6000 系列上電時序
3V,12V → 5V → 1.8V → Type C 0.75V → 核心供電0.8v → 顯存上蓋供電 0.9v → 顯存輔助VPP 1.8v → 顯存供電MVDDQ 1.35v → 核心輔助VDDCI_MEM 0.75v

測得外接12v短路,更換途中標記的DrMOS,12v短路解除,開機~
核心電壓不出,其餘電壓都出了,至此開始陷入死胡同

核心供電 以及 顯存上蓋供電 均由 IR35217 管理(帶有程序)
看到此PWM芯片故頭皮發麻臉色蒼白,因為這東西壞掉基本上極難處理
芯片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程序需要差不多型號的卡才有可能可使用

參考芯片引腳圖
該芯片要能正常運作,除了常見的
輸入電壓VCC 、開啟信號EN
多了SM_Bus(Pin 17、18、19、22) 、SV_Bus(Pin 23、24、25) 、VINSEN(12v電壓檢測)、 ADDR_PROT
相關信號都要正確才會出PWM1 信號給 DrMOS 工作

現在測得 SM_ALERT# Pin 23 (此信號為準備OK信號,正常要有3.3v) 但現在為 0v 故障所在

目前陷入死胡同,電壓好處理,信號搞死人

補充內容 (2023-2-28 01:28 AM):
2023/02/28 此卡算翻車了,大翻車那種
確定是核心大短,導致IR35217 觸發OCP 過流保護
核心供電 DrMOS 擊穿 12v 直接灌進核心,核心暴斃
蓋白布...

网友A:
似曾相識的感覺~IR35217 {n_094:}

請參考超連結小弟的案例,我當時是量到核心供電有出來但沒多久就斷電了。

中間25樓 PWM IC飛線那段可以忽略~{n_076:}

你表筆可以先壓住,看看是否跟我的情況類似?

原始故障是一樣,就怕傷了PWM IC或是更糟的核心也燒了。

要換PWM IC也要相同型號的卡~偏偏還是小升級的RX6650~難了!

[翻車結案]外接12V短路,可調電供燒機燒不出短路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52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曾相識的感覺~IR35217

請參考超連結小弟的案例,我當時是量到核心供電有出來但沒多久就斷 ...

核心供電我用示波器壓者,完全沒有任何波形及電壓
猜想是12v短路瞬間也把IR35217給去了
SM_BUS
ADDR_PROT 地址設置 正常為 0v 沒錯
SM_ALERT# 準備信號要有3.3v 但現在為0 * 屬實異常 現在要馬是 ADDR_PROT 連接的電容有問題
再來就 IR35217 有問題
現在打算用 Infineon USB005 連接板上 REG_SCL 及 REG_SDA 直接訪問IR 35217 看看程序狀態是怎樣
能訪問的話優先備份組態出來,之後換上一顆空白的 35217 在寫入程序,看看會不會好

网友B:
像IR35217這種 需要程序的PWM芯片
有沒有 商家販售 芯片+加值選配程序燒錄服務
當然商家的賣點有程序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IR35217這種 需要程序的PWM芯片
有沒有 商家販售 芯片+加值選配程序燒錄服務
當然商家的賣點有程序庫   ...

晃遍賣此芯片的淘寶賣家,基本上都沒有這個服務
基本上都賣全新的芯片,或是拆機帶程序的(拆機帶程序的型號完全未知)
代寫Pwm商家基本上都是筆記本居多,35217這種針對型號訂製程序的超級麻煩

网友:
引用 楼主:
晃遍賣此芯片的淘寶賣家,基本上都沒有這個服務
基本上都賣全新的芯片,或是拆機帶程序的(拆機帶程序的 ...

看來我們顯卡維修區又多一位高高手出現了~
小弟初學者有得學了~
現在的一些筆電顯卡的某些芯片都帶有程序~真的是擺明了不給一般人維修

楼主:
更新 2023/02/23
使用 IR PowIRCenter 中看見 回路1的地方 觸發OCP 過流保護

可能還有 DrMOS 有問題,或者哪個信號異常導致
真夠折騰的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 2023/02/23
使用 IR PowIRCenter 中看見 回路1的地方 觸發OCP 過流保護

這個影片4:15,狀況是UVP。

雖然狀況不同但可參考~

两个GPU供电有问题的显卡,用芯片主控软件协助检修 by 我是星宇大叔

這IR USB工具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影片4:15,狀況是UVP。

雖然狀況不同但可參考~

那就有可能是DrMos的問題了,量著沒短路,等等拆幾個一個一個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