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串口通訊的種類與差異

楼主(2023-02-19):
1.串口通訊是較常見的通訊方式之一,而其進化的過程,正是為了克服在長距離的通訊干擾.
2.而為了克服干擾,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正是提高通訊時的電壓準位,由最早的TTL準位,提升為RS232至RS485,底下請繼續觀賞影片中的精采介紹.

网友:
一個古老 且還活著的東西...

電腦的連接座都被換了一輪,就它活著
註: VGA也在筆電消失了

网友:
104年的時候我又考回中科院
當初(我回去上班前)我們承包國防部的工程再轉包給廠商
就用了很多RS485 (從感測器接收的訊號轉成RJ45透過網路線傳送到SWITCH)
後來廠商倒閉無人維護(技術性的倒閉)
我同事都在 RS485 和 SWITCH 間打轉 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我9月1日報到9月4日就被派到國防部解決問題(幫廠商擦屁股)
結果我就查出廠商網路施工品質不良造成
造成每天伺服器端都滿江紅(報離線故障 也就是 網路中斷)
真的是無言.......

网友:
RS-485 只能是半雙工的與 RS-232 或 RS-422 的全雙工是最大的差異點,可能會在收發的時序上的錯亂而導致通訊失敗。
RS-485 收發晶片例如 SN75174 上頭有 R/T 控制腳,控制時序或軟件沒有寫好時就會出問題,但如只用在傳感器與收訊主機的單向傳輸就不容易出問題了。
工控上常見的 ModBus 就是 RS-485 的成功案例,其特定指令格式註定了其通訊的穩定度才能被大家廣為使用。
RS-422 沒有收發控制腳的問題,唯有要使用兩股雙絞線(四條線)的限制,不會通訊失敗也能傳送長距離,我最遠的案例有達到三、四公里之遙,這是 TCP/IP 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