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J3455-ITX rev1.01 不開機

楼主(2023-02-20):
請教各位:

這塊主機板紅色圈起來的地方,
我用電表量都是對地短路, 應該是某顆電容短路了

請問誰有點位圖,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

ASROCK_J3455-ITX_R1.01(70-MXB3W0-A01).rar

282.68 KB, 下載次數: 14

网友:
這四張照片、對照點位圖,感覺這張板子印堂發黑~

但不能就這樣放棄,斷開電感判斷短路點是前級還是後級再燒機看看才知道短路點在哪裡。

PL2、PL42、HDL 1.2V1(這個給HDMI供電算小咖,前面兩個比較重要)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peter180 的支援,
這塊板子壞了好幾年了, 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純當練功

楼主:
把可能壞掉的電容拆下來, 只拆了幾個短路依舊
愈看愈像是CPU 本體 short,

請教大大, 燒機是要用低電壓幾V? 幾A電流? 來通電,
還有電源的跳線要接哪裡比較好?

CPU紅色圈起來的電容量起來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可能壞掉的電容拆下來, 只拆了幾個短路依舊
愈看愈像是CPU 本體 short,

現在的CPU上面阻值都很小
通常燒雞都接短路電感+比較好焊 3V 1A-5A慢慢調

网友A:
給版大另一個思路,可能是CPU本體製程問題(LPC BUG)
請參考此篇:嚴重大 Bug,或導致變磚提早“死亡”!!】 Intel 四款低功耗 Pentium、Celeron 緊急退市
看CPU編號:SR2Z9 剛好是B1步進,有可能遇到這樣問題

另外,版大量測的短路是對地短路?還是在該元件兩端量測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版大另一個思路,可能是CPU本體製程問題(LPC BUG)
請參考此篇:嚴重大 Bug,或導致變磚提早“死亡”!!】  ...

我參考點位圖, 元件是接 VCCM 的一端 對地短路
我用紅圈標記的PL2、PL42都是,

我有留意VCCM 是直接接到 CPU 接腳的, 就怕真的 "印堂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