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DUAL GTX1060 6G 維修分享

楼主(2023-02-20):
收到一張ASUS DUAL GTX1060 6G 賣家表示 某天玩遊戲螢幕一黑,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上機內顯啟動,掛測試環境mats跑一趟
很明顯看到B通道 低位顯存抱錯
故障暫時鎖定

顯存報錯不一定是顯存顆粒本身問題,也有可能是該顯存配置電阻異常
配置電阻調查 → 加焊(輕推回彈即可) → 重植 → 換顯存顆粒 → 核心問題(或線路問題)(也有虛焊可能)
一關一關慢慢跑,最後通常會得出結果的
B低位顯存背後配置電阻檢查,果然第一個就發現問題,此時故障鎖定在這顆異常電阻身上
更換過後121o才是正常的,外觀非常正常,但就是壞了

附上顯存位子圖

最後換上正常的電阻後,開機成功點亮,跑甜甜圈及壓力測試均通過

至此該卡完成修復,檢查謹慎點,可以少走很多彎路

网友A:
感謝Q大分享~

也算是撿漏~用心編輯圖片。

第一行品牌誤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Q大分享~

也算是撿漏~用心編輯圖片。

稍微偷懶複製前面文字忘記修改了
這撿漏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