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小型散熱風扇拆解及維修

楼主(2023-02-21):
1.常見的小型散熱風扇,常因使用年限或環境因素,造成轉動時噪音過大或風量變小,一般小問題都是使用潤滑油處理,但有時也有不靈光的時候,這時除了除塵工作外,便要考慮是否風扇軸承異常而需做更換,更換軸承時需測量其外徑/內徑/寬度,以及選用是否為密封型等.
2.上網或詢問商家軸承規格,購買合適的軸承,影片中所示範的軸承編號為693ZZ.
3.更換軸承方式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

网友A:
請問底部整片塑膠看不到扣環的要怎麼拆

很多筆電的風扇都搞這種的

网友:
    我家電腦.以前都是開關機壞掉.後來就晚上只關螢幕不關主機.長久使用後.開始出現噪音後.原先以為是CPU風扇問題.以前都是這棵.後來才發現竟然是電源供應器.本來看網路視頻.準備學著拆開來潤滑或更換軸承.卻在關機清潔以後發現.機體某一個角度.聲音會消失.仔細查看.外殼一邊的2個腳墊不見了.整個機體向後方電腦供應器傾斜.只要把它墊高.聲音就消失了..........目前墊了一塊長木塊.準備有時間拆舊電腦腳墊來墊.就是不知腳孔能用否?

网友:
影片中的風扇 應該是滾珠軸承
電腦用的DC風扇 不少是油封軸承,

如果是油封軸承 可能直接換整顆風扇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底部整片塑膠看不到扣環的要怎麼拆

很多筆電的風扇都搞這種的

如果是整片封死的,除整顆換掉外(有時候不是那麼好取得),小弟會用WD40狂噴,暫時延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