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兌換]找到一台不知好壞的0~30V 連續可調電源供應器換酷幣

楼主(2023-02-21):
這台看起來也像是市售品,不過沒有廠牌型號,為什麼不試一下?就算是壞的,痞酷網的會員高手很多,修這種電源供應器只是小菜一碟,就算只是有點基礎,會測量及焊接幾乎都能修好,何況也有可能是好的,連動手修也不用。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5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5. 以郵寄優先,無法配合請勿出價競標。
6. 有棄標記錄的就不用下標了。

得標的會員若之前有參與痞酷鏟投票,可以一併索取喔!

网友A:
沒記錯的話是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成品,按圖施工保證成功~

网友:
哈哈 我也有二台...
我記得應該是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記錯的話是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成品,按圖施工保證成功~

應該是
我也記得應該是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

网友B:
這個電供我也撿到過,但擺在樓上確是分解後的零件,有用過的應該都知道它電壓調整有點恐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供我也撿到過,但擺在樓上確是分解後的零件,有用過的應該都知道它電壓調整有點恐怖。

這個不礙事,換精度高點的VR或是接上數位電表調整即可~

可惜安培數略小~提高功率會好用點。

网友:
工業電子丙級的電源供應器成品
規格是 0~30V 1A
如果正負極短路 會燒毀Q1 ,Q1 燒毀的狀況 就是開機直接標30V
如同這篇的狀況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771-1-1.html (現在才看到這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礙事,換精度高點的VR或是接上數位電表調整即可~

可惜安培數略小~提高功率會好用點。 ...

小弟有幸在站上要到過一組,
換了數位電壓表還是一樣可怕,
只好在他下面再串一個淘寶牌降壓模塊,
改天再來換多圈的可變電阻,
這東西丟公司修修遙控器什麼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有幸在站上要到過一組,
換了數位電壓表還是一樣可怕,
只好在他下面再串一個淘寶牌降壓模塊,

那你要不要連這台也一起請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要不要連這台也一起請走?

先給有需求的人,
真的沒人要我再拿來公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給有需求的人,
真的沒人要我再拿來公司用.

哈哈!昨天你忘了把它帶回去了,就又暫時留在我這裡,等下星期的鱷魚夾及探針來了之後再一起拿吧!

网友:
丙級電源,自從改了這個可變電阻後,電壓變換自如,轉多少就多少,讚啦!

精密多圈可變電阻 3590S-2-xxxL

网友(2023-03-24):
電源供應器到手了,
還遇到隱藏角色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