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七段顯示器,原板子用五位數,可以用 4位+1位代替嗎?還是3+2,2+2+1?

楼主(2023-02-22):
LED七段顯示器,機器是用0.32吋,5位數的3251AS(共陰?)

一直很難找到 買到

本來在沒屋頂的訂,說要等海外進,結果現在又跟我說 沒貨

所以想 問看看

原板子是用5位數的,可以用 4位數+1位數 代替嗎?

還是 3+2 ? 2+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呢?

https://www.ruten.com.tw/find/?q=5%E4%BD%8D%E6%95%B8+3251AS

他這個要 買300元,他才要出貨= ="

网友B:
用3+2代替???, 因為腳位不一樣所以無法插在原來孔位, 然後還要改線路.

网友C:
4+1 優勝
依普遍方便取得    3位數的出局
拉線並接  (2+2+1)  三組拉線並接應是比使用兩組來的累

另外 行有餘力再注意[字形一致性]
粗細和傾斜 還有橫豎的端口細節( ㄥ、< 、ㄇ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3+2代替???, 因為腳位不一樣所以無法插在原來孔位, 然後還要改線路.

是的,腳位會有少腳,但就想問看看,板子上的線路固定的話,我4+1,3+2,是不是能用 拉線的方式 去達到 原5位的腳位
像是 它共陰極,我還沒頭洗下去的猜想。

如果可行的話,我再來研究 5位數的 電路圖

當然有經驗的大大,有時間寫的話,能指導一下很感謝。

网友:
幾塊錢的東西, 自己淘寶最實在, 除非為了興趣和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4+1 優勝
依普遍方便取得    3位數的出局
拉線並接  (2+2+1)  三組拉線並接應是比使用兩組來的累

4+1 優勝
依普遍方便取得    3位數的出局
拉線並接  (2+2+1)  三組拉線並接應是比使用兩組來的累

您的意思是 可行? 但要看 七段 的電路圖去 跳線

那4+1 和 3+2 是差不多的嗎?

沒貨買後,想到 4+1,3+2這方法 可不可行,發文詢問後,這幾天 也有在想其他方案

像是 乾脆 是不是可以 直接就用 4位數的 就好了??

在排查LED七段的斷線時,有找看過5位的電路圖,印象中 不知道能不能?

但看了一下錶,這錶是有一個功能切換鍵,切換2種,一種「當前的計數」,是從 最右位數 開始亮使用,數字到了 就往左亮

沒有用到的 位數 它是不亮的,例如:_ _ _ 5.3,_ _ 20.3,_ 200.2

但是切成另一個模式,就是「累計」,是 5數位 都要用.....

它是從 從左到右 位數 去顯示 累計的,例如:17.203,117.23,1111.3

所以,我這個 只有4位數的想法,就被打槍了......

不管是要 棄 最左位,和最右位,都 阿雜,不過再看一下,好像可以 棄最右位

因為「當前的計數」,最右位 是 小數點的第一位,好像沒什麼差,用4位 看整數就好了

另外 行有餘力再注意[字形一致性]
粗細和傾斜 還有橫豎的端口細節( ㄥ、< 、ㄇ 等等)

???????? 這是什麼意思? 應該不是指 七段顯示(加小點)吧?

是在說「米」字型嗎?(11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4+1 優勝
依普遍方便取得    3位數的出局
拉線並接  (2+2+1)  三組拉線並接應是比使用兩組來的累

(2+2+1)  三組拉線 比兩組(4+1 , 3+2)   七段的a~g 與h點 需要拉的線多重複一次
所以(2+2+1)  三組拉線出局

[字形一致性]
粗細和傾斜 還有橫豎的端口細節( ㄥ、< 、ㄇ 等等)
你比較一下紅圈  它只是一部分  各段橫豎銜接的部分  都有差異
不一致的字形 就像 不同筆跡寫在一行字裡  不協調
實際電子材料店現場比對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  三組拉線 比兩組(4+1 , 3+2)   七段的a~g 與h點 需要拉的線多重複一次
所以(2+2+1)  三組拉線出 ...

非常感謝你的回覆

確定可行後

我再去看一下圖,5位數的電路圖 好像 可以想像了 4+1 的可行性了

-----

上面的應該是 3251AS 共陰,對吧?
下面的是 3251BS 共陽,對吧?

再來要找 4位的電路圖 和 1位的電路圖,來看看要如何達到 5位數 邏輯了

在5位數 的圖裡來模擬一下

要顯示 _ _ _ 6.0

就是「同時」

「0」:6腳 共陰開通,這一位數的LED就會有作用,A, B, C, D, E, F就會亮,也就是 13,9,4,2,1,12腳 開通

「6.」:8腳 共陰開通,除了 B不亮,其他都要亮,也就是 9腳不開通,其他都開通

但以上述 2位數來 同時看,其實是 13,9,4,2,1,12,5,3腳 都是開通的狀態,只因為 6腳 共陰8腳 共陰 的不同

產生了 不同效果。

左3位 不亮:10,11,14 共陰 因為都不開通,就算是 有「0」「6.」的 A, B, C, D, E, F,G,DF的開通,也不影響

這樣來看,4+1 位數的拉線,看了4位數的圖 和 1位數的圖,應該是可以 作到。

网友:
考慮到原位置的話,(1+3+1)與原來位置只差1.27mm,
拉線要多重複一次,做起來很厚工。
5隻共陰腳先折起來別焊,要跳線。

不考慮與原位置,一般都是用(4+1)來改,8腳跟6腳要跳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你的回覆

確定可行後

依你的回復,感覺你對 多個七段顯示器的運作原理,不是很清楚.

基本上 除了特製/特規的情形外
一般多個七段顯示都是用"掃描"顯示的
也就是五個位置不會同時"亮"的

(共陰/共陽)接腳數 8 + 5 = 13 (最少腳數)
註: 沒有小數點的話可以是 7 + 5 = 12 (最少腳數)

同時亮的接腳數是 8 * 5 = 40 (或 7*5 = 35 無小數點)

*簡單檢驗方法,你用眼睛看(感覺)是"同時"亮
拿出你的手機,打開相機,看看有沒有在閃,或者錄影模式,錄看看
註: 掃描頻很高,也有可能看不出來

不是同時"亮"的,那是怎麼亮的
例: 顯示1234.5
在"很短"的時間內
1 _ _ _ _
_ 2 _ _ _
_ _ 3 _ _
_ _ _ 4. _
_ _ _ _ 5
這五個一起輪流"點亮"...
最後你(人眼視覺暫留)就看到1234.5

所以 原本五個一組
你要換成 4+1, 3+2, 2+2+1, ....任何組合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不怕(手工)走線/layout...

要 1+1+1+1+1也可以,要是那一個壞就換那個,不用一個壞全部都要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