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筆電X220/TP00019A求Bios更新檔

楼主(2023-02-22):
此機無WiFi,手殘又把Bios Winmenu選項殺掉了,現偵測不到硬碟,参考網友經驗祇有更新Bios,求Bios更新檔,請問各位大大這Bios有辦法修改為記憶卡更新嗎?

网友:
這塊有三種版本
6DET63WW
7XET63WW
8DET76WW
有4MB 有8MB
你是哪一版 BIOS設定裡應該看的到

楼主:
我的不太一樣是
8DET41WW(1.11)
求獅子魚大大為信徒指點迷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太一樣是
8DET41WW(1.11)
求獅子魚大大為信徒指點迷津@@

去這看看
https://support.lenovo.com/pl/en/downloads/ds0188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太一樣是
8DET41WW(1.11)
求獅子魚大大為信徒指點迷津@@

你有燒錄機可拆下BIOS重新燒錄嗎 如果有 把原本的備份上來
因為版本有兩個
不清楚該上傳哪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燒錄機可拆下BIOS重新燒錄嗎 如果有 把原本的備份上來
因為版本有兩個
不清楚該上傳哪個 ...

麻煩獅子魚大大兩個版本都給我。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Fisher996幫忙,再請教一下各位大大,電腦Bios更新需不需要像安卓作業系統一樣,得按照版本先後順序逐步一個一個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Fisher996幫忙,再請教一下各位大大,電腦Bios更新需不需要像安卓作業系統一樣,得按照版 ...

這是用燒錄器燒錄用
不一定能用
網路上都沒你這一台
這是我自己修改
筆記本BIOS不用一個一個更新
使用上沒問題就不用去更新以免出問題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大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不太一樣是
8DET41WW(1.11)
求獅子魚大大為信徒指點迷津@@

從聯想官網可以查到,這是X220最早的BIOS 1.11版本,獅子魚大大的8DET76WW是1.46最新版。

网友:
聯想官網可以查到,這是X220最早的BIOS 1.11版本,獅子魚大大的8DET76WW是1.46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