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HD-42Z51 (S5) 無背光

楼主(2023-02-22):
禾聯 Heran HD-42Z51 (S5) 無背光

名牌

拆開:

症狀就是無背光但液晶有畫面.
想說一定是LED, 結果拿測試器測半天,所有的LED都會亮...

朝LED升壓板去查...
輸入 24V 正常, ENA 4.9V應該正常, ADJ約3.9V.
輸出LED+ LED- 大約24V, 沒有65V...

沒明顯燒焦, 附近店家剛好可以買到上面的晶片 (OZ9967GN), LED 6路驅動晶片... 換上去一樣.
Fuse好的, MOSFET檢查過好像還好.

網路上已經找到代用的升壓板了, 但是好奇是否有什麼方向可以來修復這塊板子??

网友A:
其實原來的板子沒壞 是電流不平衡導致不亮燈條  只要改線路就行 或是改公板不檢知電流也是方式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原來的板子沒壞 是電流不平衡導致不亮燈條  只要改線路就行 或是改公板不檢知電流也是方式之一  ...

如何修改原電路?謝謝您

楼主:
突然想到, ADJ電壓正常應該多少??
是否因為ADJ 3.xV 導致LED幾乎是關掉的狀態???
(使否 0V 才是最亮??)

如果是這樣, 好像應該往主機板去查.  下次我試試看不接 ADJ 看看是否有差別.

网友:
通常這種有年紀的機種....燈條一定會損耗
我最近才遇到一台2018的40吋奇美 客人叫修,去客戶家拆開量測是開路,但拆面板單獨量燈條.怎麼用led測試儀 量都是好的 上機測試兩天也都好好就交機了
第三天就叫修了 燈條斷路?見鬼拉
用電表測確實線路是好的沒斷
用led測試儀一打下去,又好了???又繼續點亮兩天沒問題
最後換全新燈條比較保險! 就是這麼神奇
舊的led拆下來當作測試用的備品
這個應該就是經驗吧  燈條有鬼

楼主:
換了一片LED升壓板... 症狀一樣....

下一步, 換LED燈條了.
是該多多吸取前輩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一片LED升壓板... 症狀一樣....

下一步, 換LED燈條了.

CHIMEI TL-42LV7D-6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EI%2BTL-42LV7D-600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6574199643

楼主:
好奇詢問一下,
像這樣盲目的修理這個東西,

到底是
1. 換上新的LED燈條, 然後用原升壓板 (但是如果燈條或線路老化可能會復發)
2. 原LED燈條測試會亮, 直接改代用升壓公版, 然後強制點亮就好 (是否會有耐用度的問題? 加速LED老化??)
3. 換新燈條, 也改公版....

有無什麼想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詢問一下,
像這樣盲目的修理這個東西,

1. 換上新的LED燈條, 然後用原升壓板 (但是如果燈條或線路老化可能會復發)
一般都是這樣,最好換原先的同規格,因為有電流問題....看久都會老化,客人也百百種
2. 原LED燈條測試會亮, 直接改代用升壓公版, 然後強制點亮就好 (是否會有耐用度的問題? 加速LED老化??)
這招也可以.但是電流要計算,而且有風險,燈條有時候要壞不壞的,去沒多久又回來
3. 換新燈條, 也改公版....
這太費工,除非公版改上去測試之後背光又出問題整套換掉(昨天才遇到一台)
等於做全套了

楼主:
換完背光公板, LED會亮了.... 但是.....

好像面板被我搞壞了....
早知道不要拆進去弄LED了....... 換個公板就結束了....

這樣還有救嗎???
下1/3有一條大黑線, 還有延遲的效果...

楼主:
拆開發現真的是被我扯到...

想說死馬當活馬醫.....

拿出以前在燙斑馬線的燙頭... 燒燒燒....

結果, 高興了1分鐘....

然後又復發了....

放棄了....

网友B:
既然都被你弄壞了.就把你弄壞的那一邊的側耳都撕掉吧.記住是弄壞的那邊.不要把另一邊也撕了哦.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被你弄壞了.就把你弄壞的那一邊的側耳都撕掉吧.記住是弄壞的那邊.不要把另一邊也撕了哦.試試看 ...

還有這招喔??!??

好啊, 反正再怎麼搞最差也是報廢....
有空來試看看, 再來回報.

楼主:
把左側 (壞掉的那邊) COF 都撕掉.....

好像真的可以耶.....
下面的橫線應該就真的無法了吧????

网友:
這台,幾年前曾經處理過,
據我的經驗,2012的老機器,過個七八年吧。面板都會出現劣化
能撐到今年,運氣算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