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V8T電源版715G4381-P02-000-003S故障請益

楼主(2023-02-23):
此台已兩修了
第一次插電後紅燈會亮,按開機鍵後會轉綠燈,無畫面無背光,更換 ic801
第二次無法開機TNY277PN燒毀更換TNY277PN

此為三修
插電後燈號皆無,開機量有+5V其他電源皆無12V  24V
拆機確認零件外觀皆正常
紅圈為拆下量測元件皆正常也更換TNY277PN了
開機量有+5V其他電源皆無(12V  24V)
量大電容161V,量橋式整流輸出也是161V
卸負載後使用1K歐姆電阻短接pson+5V後12V  24V還是沒電

疑問
1:大電容161V對嗎?(版上查閱是400V)?
2:ic 801有可能造成12V及24V無電嗎?

网友:
其餘的部分可以參考三太子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715g4382
以及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42v8t

爬完應該就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