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SIO fx-3600P計算機數字只剩下半部,有救嗎?

楼主(2023-02-24):
今天發現原本好好的計算機的數字卻只剩下半部…我全按8但都只剩下o
請問這是排線接觸不好嗎?
還有救嗎?

8只剩下o

8只剩下o

网友:
拆開導電膠條清潔看看,還不行就看膠條硬化間隙是否太大,造成接觸點過鬆,那就要"肯八"固定框。

网友:
計算機液晶顯示一般是用導電紙(斑馬紙),久了接觸不良,露天隨意找的圖片,你需要的應該是熱壓頭,重新壓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