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CIE 診斷卡選購問體 TL460S TL631

楼主(2023-02-24):
想買 新型的診斷卡很久了!某寶 售價 都快接近一張小朋友! 看說明使用上感覺蠻複雜的!又不一定
每一塊主板 都可以用!..請問下有買過的朋友 有沒有推薦的型號!謝謝
很多主機板都沒有 PCI 可以插舊型的診斷卡!

网友A:
就如樓主所說的,不一定每家都支援。

工具只是提供大概維修方向,看每個人的適性程度。

小弟的淺見~提供參考!

投資debug卡不如投資示波器那樣萬用。

小弟曾經在某家電子代工廠擔任FAE,前輩們沒人用診斷卡。

但每個人都配備『數位電表』與『示波器』,示波器規格差一點的用HP(安捷倫前身)單色螢光綠。

也是修得嚇嚇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樓主所說的,不一定每家都支援。

工具只是提供大概維修方向,看每個人的適性程度。

示波器! 我是有拉 只是不太會用拉 XD
最後買了 新的TL631 第5代 來玩拉 XD

楼主:
最後買了 新的TL631 目前 測試! 微星 技嘉 ASUS 都可以正常跑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