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lio Diy ~ 讓車子能更省油與減少積碳的小改裝

楼主(2023-02-25):
閒著就來做點小改裝,
這個能永久解決節氣門與進氣崎管與怠速馬達積碳的問題
改了這個,那三個部位都不會再有卡油積碳的問題出現

楼主:
因為有車友問我G12這台小電腦的出廠預設值
我買來沒有去改過任何東西,所以也不清楚
就事先把這台出廠的設置參數給拍下來
免得以後若有改又沒記,那就無法恢復原狀
把之前賣掉的車子上面裝的小顯示器給放上來
也順道把室外溫度計給安裝好

楼主:
給solio裝上鋰鐵電池跟加強水管的耐壓度
一佰多元的台製通用管也能比美貴松松矽膠水管
不管什麼車,並連一組鋰鐵上來,都能強化點火的功率與減少整流器燒壞的機率
以我自己的經驗,裝這個比換什麼強化點火還是直接點火都明顯與有用的多.

网友A:
pop大大好:請問2004-Solio冬天發動.方向盤會很緊,大約30分鐘後才會正常鬆開,
夏天就很快.不用3分鐘就正常,請問可能是哪邊的問題?如何處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p大大好:請問2004-Solio冬天發動.方向盤會很緊,大約30分鐘後才會正常鬆開,
夏天就很快.不用3分鐘就正常 ...

我這台車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問題出現過.
eps的問題很單純,總共就二樣零件,電腦跟馬達
可以事先買一組確定的良品作備品
然後自己diy互換看看就知道有沒有問題,跟修電腦的原理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車目前是還沒有這樣的問題出現過.
eps的問題很單純,總共就二樣零件,電腦跟馬達
可以事先買一組確定 ...

感謝pop大大提供寶貴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