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Zotac RTX 2060 6G 維修分享

楼主(2023-02-26):
又是賭卡的一天趴兔 Zotac RTX 2060 6G 賣家表示 無畫面、氧化生鏽、官方拒保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上電測量各供電都出了,但就是不顯示
但復位、時鐘、晶振(27m) 、BIOS也有正常抓取、條件全數滿足
內顯掛Mats測試提示無抓取到任何裝置

拔掉BIOS,先行備份(極為重要),先擦除在查空
此時發現一直報錯(研判該BIOS芯片已病入膏肓,好險備份出來的VBIOS資料還正常)
換差不多參數的BIOS芯片燒錄裝到版

在內顯掛測試已經可以正常識別,且完美通過,但螢幕就是不顯示

於是在想會不會是 HDMI 在搞我,HDMI從外觀看,已經生鏽到發出臭味
果然插上DP後螢幕後點亮了

HDMI線路檢查均無異樣,直接找一塊料版拆來更換
底部加熱 : 250度 烤板 10分鐘
旋風熱風槍 : 350度 風速 70 直吹即可 (如是直風風槍溫度絕對不要超過320度,會融化塑料...)
* 直風熱風槍 : 310 - 320度 風速 30 畫圓圈吹
* 由於HDMI有5v線路,絕對不能連錫,因訊號線路幾乎是直連核心,5v直接訪問核心的話...你知道的

更換完後,HDMI成功修復並且點亮螢幕

裝上開機。甜甜圈及壓力測試均通過
至此此卡成功修復完成

此卡故障處 2個 BIOS芯片不良,HDMI座無作用
* 20系列BIOS分很多版本,就算相同型號一樣使用 TU102
但有分屏蔽通道(刀法) KA (屏蔽A通道顯存)、KB (屏蔽B通道顯存) 、KC (屏蔽C通道顯存)、KD (屏蔽D通道顯存)
BIOS不能互使用,一定要刷對應...市售普遍都 KA居多 少部分KB 極少部分使用KC、KD...此卡就是KD的
好在BIOS最終有成功備份出來,不然此卡就麻煩大了

网友:
實例分享終於有曙光了!
感謝分享。

网友A:
請教Q大~
從那裡去分辨KA、KB、KC、K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Q大~
從那裡去分辨KA、KB、KC、KD呢?

看顯存分佈
缺少 A 通道 就是 KA GPU芯片上面第三段會特別印上
依此類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顯存分佈
缺少 A 通道 就是 KA GPU芯片上面第三段會特別印上
依此類推

謝謝Q大教學~
我只會看顯存哪一個通道缺少~
就是屏蔽了哪個通道而已~
原來這就是KA~KD呀~
Q大果然專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