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小米便携式无线双模鼠标编码器(滚轮)拆修

楼主(2023-02-26):
手头一款小米无线双模鼠标的中间滚轮在活动翻页时不怎么听话,时不时朝相反方向走。
拆开后发现滚轮使用的是凯华(Kailh)的编码器。这种机械编码器相对光学系统的弊端毋庸多言,肯定是接触性问题啦!
于是,就费了点小工夫,拆开编码器进行清理。
以下是滚轮全家福:
为了让滚动平滑,即使动片轮有齿槽,可是弹性压片没有做凸头,所以滚动时没有段落感。
喏,做成以下这种压片,与齿槽配合后就有段落感了:
编码器内部涂有油脂,可惜这东西比较粘脏污的东西。这个就是造成故障的原因了。
最后用洗板水洗白白,干干净净。然后上一层薄薄的WD40,装配起来试机,控制自如的感觉回来啦!
话说目前好多类似鼠标都采用了这种机械编码器,算是为了成本丢质量的退步吧。

网友A:
上個月才換編碼器,直接換新的ALPS,忘了大部分解看看內部結構~

那個油脂應該是類似富見雄接點油

兩圈圓形痕跡擦不掉嗎?看起來是物理刮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個月才換編碼器,直接換新的ALPS,忘了大部分解看看內部結構~

那個油脂應該是類似富見雄接點油

回Peter180大,是划痕。没办法的,动触片滑动接触的轨迹。
这个和DMM的档位一样,只是使用时的磨损频率更高。
接点油脂会收集磨损下来的污物,有的导电有的又绝缘,所以造成接点间短路、断路的情况,结果是光标产生超预期的动作。
所以,接点油脂要涂也不能太多。俺还是喜欢使用类WD40的稀薄润滑油,可靠。
另外,像电位器同样存在上述问题,里边的阻尼油污染下,让阻值跳动。不用油脂用WD40润滑剂也是百试百灵的,而且喷入即可,方便得很。

网友B:
這種編碼器~
最耐用的是TTC黃輪~段落感最好~進價比ALPS貴很多~
TTC進價一個要10元~ALPS一個7元~
凱華的編碼器很便宜一個5元有找~
上次凱華業務小姐姐送我20個樣品~我不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編碼器~
最耐用的是TTC黃輪~段落感最好~進價比ALPS貴很多~
TTC進價一個要10元~ALPS一個7元~

T大要不要開個好康報報或酷幣兌換,讓中標者寫篇『凱華編碼器與手感體驗心得』。

不管好壞總要亮亮相、promotion一下

幾年前買兩顆ALPS都換完了,小弟感覺ALPS耐用度一般而已。

打算改買TTC綠輪與01F微動~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01F真的手感好。

楼主:
两位大大都是玩鼠标高手啊,说起编码器如数家珍。我只用过ALPS的电位器,对其质量深有好感。的确,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大大都是玩鼠标高手啊,说起编码器如数家珍。我只用过ALPS的电位器,对其质量深有好感。的确,一分 ...

不算高手,只是愛DIY~

沒有不壞掉的零件,可代換的類型很多,就多方嘗試找到手感滑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