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歪七扭八的線還有什麼功用?

楼主(2023-02-26):
這台YF-3502T 是烏骨雞學姐的"愛表"之一,平常我也不敢動它的主意,女生在用就是非常乾淨,沒事就看她在保養她那幾個"愛表",當然所謂的保養就把它擦乾淨。
要成為烏骨雞學姐"愛表"必須有特點,像這台的特點就是有專用的乾電池測量檔,哇咧乖乖,這台不僅有專用的1.5V 乾電池測量檔,還有9V 積層電池專用測量檔。

你告訴烏骨雞學姐說別台電表轉直流電壓檔也可以量,別的電表幾位數、精確度、誤差百分比......啥都沒用,她有她的堅持。
昨天她洗澡後在拆熱水器的電池,一邊對我說熱水要很久才會來,可能電池沒什麼電了......,去年我家的熱水器換了,電池又換回用1號電池,不過她買了常用的3號電池,然後用一個轉換1號電池大小的筒子來代替,這樣就不用買1號電池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631-1-1.html

看她量的有模有樣卻發現測試這台電表的探棒真的很差,怎麼理都歪七扭八,導線很硬弄不直,掛上給大家看一看。

想換一組才發現這台電表的插座外環很短,測試探棒插電表這邊必需切掉一些才行,下圖是它原本附的電表測試探棒也是這樣。

等到倉庫再找一組新的幫她換上吧!不過這組舊線還有什麼功用讓我榨乾它最後一滴價值再讓它下崗。

网友A:
我看一個B站修電源的Up主,拿線徑粗的電線當作吸錫線~ 吃乾抹淨

修进水冷液的振华LEADEX 1000w电脑电源 by 东辰小电脑

网友:
專用的電池檔位,有可能有接負載電阻,一般直流檔位,量快要沒電的電池,因為沒負載,量到的是空虛的電壓,有可能一使用,電壓馬上下降,所以量不正確。

网友B:
小馬畢業了

引用 网友A:
我看一個B站修電源的Up主,拿線徑粗的電線當作吸錫線~ 吃乾抹淨

修进水冷液的振华LEADEX 1000w电脑电源 ...

我剛好相反 偶爾拿吃過錫的吸錫線用來局部補強一些地方~

网友:
女生有模有样摆弄电表的画面。。。俺脑补下。。。认真又可爱!

网友:
把它繼續當探棒 肯定不願
香蕉頭留用  探棒端改成鱷魚夾 最便宜普通學生實習那種

或是不改
既然已經扭曲無法復直  就直接合併雙線麻花捲繞再紮束好  這樣組合線是直的
留予探棒端自由線長15cm  *2線就有30cm 距離
束線可以選麵包西點那種包裝簡易束線  留予鬆綁再調整的場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剛好相反 偶爾拿吃過錫的吸錫線用來局部補強一些地方~

+1 我已經累積一堆上錫的吸錫線,在需要大電流場合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我已經累積一堆上錫的吸錫線,在需要大電流場合使用。

為盡量留長不剪去  我也是煞費苦心   然後小小自爽成就

网友:
為盡量留長不剪去  我也是煞費苦心   然後小小自爽成就

上錫的吸錫線不剪掉,在使用上也是綁手綁腳而且一不注意很容易燙到自己~

不然就是一端改裝成鱷魚夾,給示波器的接地端使用,方便接上待修PCB的GND。

网友C:
我家現在都用這個測1.5v和9v的電池了
感覺蠻準的...
別讓學姐看到嘿......

网友:
9V電池~我都用舌頭量~最準~沒騙各位~
(全新的不要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現在都用這個測1.5v和9v的電池了
感覺蠻準的...
別讓學姐看到嘿......

這種測電池的表我家也有啊!不過沒見她用過哩!
可能要轉檔的電表看起來比較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