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Andonstar 安東星 AD208S 8.5吋 電子顯微鏡 開箱

楼主(2023-02-26):
電路設計越來精簡,電路板越來越精緻,眼睛也瞇的越來越小,最後只能靠工具來看清楚越來越迷你的世界了,簡單開箱,感謝。

這款是 Andonstar 安東星 AD208S 8.5吋 的電子顯微鏡,規格請自行參閱網站,有發售有含電池與不含電池的兩款,米購買的是不含電池的機種。

外箱沒有標注廠家與型號

開箱囉

安裝好的樣子

兩盞LED燈開啟的樣子,搭配蛇管

樣本一 台達USB充電器

樣本一 顯微鏡上呈現的顏色與圖樣

樣本二 BENQ投影機控制板一隅

樣本二 顯微鏡上呈現的顏色與圖樣

設定選項

使用Micro-USB控制與供電,需加裝Micro-SD來錄影與拍照

未開啟LED燈時的耗電參考

開啟LED最低亮度時的耗電參考(第一段)

開啟LED最高亮度時的耗電參考(第七段)

网友A:
首先,恭喜楼大获宝!
之前俺也买过个安东星的数码显微镜。这是被Utube上的“Great Scott”种下的草……
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明白了单镜头与双镜头(stereo)的区别。平时,作为检视来用的话,这款显微镜还是不错的;当你想在其镜头底下焊接、做一些微操作,就得习惯它的略微延迟带来的不便。
所以,俺将它出手后又入了个笨重的体视显微镜,三目的。安装了数字摄像头后,基本能保持之前想要的功能,也满足了没有延迟的、定位相对准确的需求。不好的是:价格贵、缺乏便携性!
如果时常进行微修作业的,个人觉得还是立体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楼大获宝!
之前俺也买过个安东星的数码显微镜。这是被Utube上的“Great Scott”种下的草……
但 ...

回覆 fix2010 大大 ...

米知道畫面延遲的問題,之前都放大鏡或是脫眼鏡近看都很不方便,買了這個可以好好慢慢的處理焊接的部份,另外請教大大,這款電子顯微鏡可以安裝一顆18650電池來使用,不過好像要用18650動力電池才可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覆 fix2010 大大 ...

米知道畫面延遲的問題,之前都放大鏡或是脫眼鏡近看都很不方便,買了這個可以好 ...

嗯,俺之前买的没有电池安装位的。
您看,您也作了些测试,这款显微镜供电要求也不怎么高的。18650锂电一般的供电都能达到数安培以上,相比之下,动力电池无非是将寿命减少些、供电能力增加些而已。所以说,无需担心选择何种18650。
唯一需要注意的,还是电池的容量——这关系到续航(用的时间长短)。
祝您玩得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楼大获宝!
之前俺也买过个安东星的数码显微镜。这是被Utube上的“Great Scott”种下的草……
但 ...

之前買過傳統雙目顯微鏡就讓我覺得吃不消,更不要說三目的顯微鏡了。

不太適應、又占空間,就被我收起來放一邊積灰塵了~

要方便使用顯微鏡就要額外安裝懸吊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