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TURBO GTX1060 3G 維修分享

楼主(2023-02-27):
收到一張 ASUS TURBO GTX1060 3G 賣家表示 使用過程中黑屏,風扇高速運轉,重開機出現此訊息
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皆無短路現象

大多型號顯示卡ˋ外接供電口 都有 12v電壓、GND接地、INPUT_PEXx_DTx*(NVIDIA)、SENSE(AMD)(用來檢測外接供電是否插入)
故障鎖定在 INPUT_PEXx_DTx* 插入訊號異常
該故障算維修常碰到,也比較好處理的一個故障,因為都是固定壞那幾個地方的原件

開始順藤摸瓜,沿路的電阻均無異常,走到1個 絲印K72 2N7002KDW  N溝道MOS場效應管 *絲印MA及S1A 可代換(不過還是建議同型號)
電阻及電容出事機率低,除非是嗑碰發霉變質腐蝕,不然基本上很難壞,直接更換這場管更為快速

料版直拆一個直接替換,沒意外的話故障即可排除

成功點亮螢幕

至此該卡故障也成功修復,甜甜圈及壓力測試均通過

附上顯卡本體照一張

* 有時1.8v及核心供電遺失,也可朝這方向去找故障原因,實際有碰到過因插入訊號異常導致
有提示訊息算很好了,有些連提示都沒有就是黑畫面,那個查起來真的會燒腦

网友A:
Q大真是高手兼運氣超好的~
這種問題小弟也在維修影片遇過~幾乎都是訊號問題~
撿到這種卡幾乎都是穩賺不賠~但是故障點跟零件有些不同
請教一下Q大~那個K72 G1跟K72CN是一樣的東西,一樣的功能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大真是高手兼運氣超好的~
這種問題小弟也在維修影片遇過~幾乎都是訊號問題~
撿到這種卡幾乎都是穩賺不賠~ ...

K72 系列 認這個就好,後面那個英文代號,貌似是時間註記週期之類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K72 系列 認這個就好,後面那個英文代號,貌似是時間註記週期之類的東西... ...

謝謝Q大~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