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B75MA-E33 燒錄BIOS求助

楼主(2023-02-27):
板子原本正常! 突然就 上電跑馬斷電

這款BIOS 長得不一樣! 要買怎樣的燒錄座 才能夠燒錄這樣的IC 第一次看到這種IC
WINBON 25Q128FVEG

网友A:
旁邊有 JSPI1 座,有杜邦線對應一下就可以了

型號應該是打錯,微星 B75MA-E33

點位: MS-7808-1.0.zip (619.38 KB, 下載次數: 24)

網路上有現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邊有 JSPI1 座,有杜邦線對應一下就可以了

型號應該是打錯,微星 B75MA-E33

感謝提供資訊! 我用飛線 給 809F 好像抓不到這顆 IC XD
難道809F 不支援!
也有訂購掏寶的 CH341A 燒錄機 跟WSON8 連接的線來玩玩!

网友B:
我看到旁邊有 JSPI1 座,有杜邦線對應一下就可以了  型號應該是打錯,微星 B75MA-E33

网友C:
這個是wson8的封裝,最保險的做法是用sf600所搭配dediprog的燒入座

便宜的用法我覺得可以參考這款:
https://shopee.tw/ICHOME-SOP16-D ... 0-9e59-31628e8a1a0f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wson8的封裝,最保險的做法是用sf600所搭配dediprog的燒入座

便宜的用法我覺得可以參考這款:

我有掏保 買簡易版的!XD 但是不知道 我的 809F 能不能抓到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旁邊有 JSPI1 座,有杜邦線對應一下就可以了  型號應該是打錯,微星 B75MA-E33 ...

等 到貨試試再回報!!!以前這片 很容易BIOS 出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掏保 買簡易版的!XD 但是不知道 我的 809F 能不能抓到這顆IC

809F肯定支援這顆IC,
我之前用8根漆包線飛線到洞洞板所DIY的DIP8座,
再接到809F,就可直接在主板上燒錄和讀取BIOS,

飛線不可太長, 我飛的線大約10cm.

新來的那位, 完全複製貼上楊大俠的文字,
是在想甚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是wson8的封裝,最保險的做法是用sf600所搭配dediprog的燒入座

便宜的用法我覺得可以參考這款:

原來, 那個的座, 可以拿來夾WSON8!
還沒這樣夾過.. 一直以為會夾不到(以為是SOP8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9F肯定支援這顆IC,
我之前用8根漆包線飛線到洞洞板所DIY的DIP8座,
再接到809F,就可直接在主板上燒錄和 ...

等掏寶 到貨 我試下再來回報 XD

楼主:
用 掏保買的微星專用的線 沒辦法用! 最後貼片 轉接座 拆下WSON8 焊上 809F 可以燒錄讀取
XD 這板子不是BIOS 損壞 還在查修中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 掏保買的微星專用的線 沒辦法用! 最後貼片 轉接座 拆下WSON8 焊上 809F 可以燒錄讀取
XD 這板子不是BIOS ...

如果不是BIOS的問題~可參考診斷卡跑碼到哪裡掉電
如果是跑到55掉電就不太妙了!
可提供跑碼資訊給大家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BIOS的問題~可參考診斷卡跑碼到哪裡掉電
如果是跑到55掉電就不太妙了!
可提供跑碼資訊給大家參考 ...

上電 跑19 斷電 在開機斷電再開機 一直循環!~感覺好像有短路那種上電斷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 跑19 斷電 在開機斷電再開機 一直循環!~感覺好像有短路那種上電斷電

19 記憶體方面故障 檢查CPU CPU座 記憶體基本電壓 測試的時候CMOS電池要裝

网友:
怎麼感覺上跟 H77-DS3H 跟 Z77 情況很像.
我的也是使用都正常,就突然間,開機就斷電,再開再斷.
期待後續,觀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