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 RX5600XT 掉電故障 請求維修思路

楼主(2023-02-28):
型號:撼訊 RX5600XT 6G

故障原因:掉電風扇狂轉

此卡前身應為礦卡,從記憶體顆粒上變色上來判斷

剛拿到時可正常開機使用,驅動正常,連燒雞也可以過關,後期是一開機沒多久就掉電,風扇狂轉

量測所有電感均無短路情形

依照QiuDer大此篇:[顯示卡] GV-RX6650XT GAMING OC 8G 半翻車的上電時序檢查

3V,12V → 5V → 1.8V → Type C 0.75V → 核心供電0.8v → 顯存上蓋供電 0.9v → 顯存輔助VPP 1.8v → 顯存供電MVDDQ 1.35v → 核心輔助VDDCI_MEM 0.75v

查到1.8V會掉電,在開機主機板認到顯卡後,就會消失,後面電壓也理當不見了,風扇也開始狂轉(已經不受核心控制)

1.8V的轉換IC是GS7260,網路上僅有官方的單頁Datasheet無PINOUT圖,僅從對岸找到相關電路的PINOUT

顯卡全貌

1.8V轉換電路

從對岸找到PINOUT圖

GS7260
量測 VCC(15) EN(14) PGOOD(6)
正常 12V   1.2V  3V
異常 12V   0V   0V

後來從QiuDer大幾篇維修實例中,得到一些想法
檢查PCI-E電源輸入偵測電路,同時參照RX580的電路圖(設計上大同小異)
後來將圖中橙色0歐姆電阻移除後,開機送電1.8V與0.75V不會掉電,但在主機認到顯卡後,顯存與核心電壓會消失

那顆0歐姆電阻似乎是保護用途,偵測到異常時而拉低,不讓顯卡繼續運作
但手中無電路圖或點位圖,無法得知那顆電阻後面接到什麼元件

在此請求大神給予維修思路

网友A:
那個0r貌似不能拔
印象中 Q1000 1.8開啟是在第3、6腳
要導通的話 2腳 5腳 必須高於0.65v ~ 0.7v才會導通3、6腳 然後 3.3v拉高 成 1.8v EN 開啟信號
如果2 5 腳都有高於0.65v ~ 0.7v 就該考慮把Q1000 換掉,不建議拔掉Q1000 強開(雖然也可以這樣)

電阻外觀良好情況下優先更換 S1A...

這可參考一下

网友B:
微星的 MS-V381編號一部份相似,找 Q1001 配置、IC 也都一樣

撼訊 RX5600XT,正面、背面高清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星的 MS-V381編號一部份相似,找 Q1001 配置、IC 也都一樣

感謝大俠相助
後續有新進展會再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0r貌似不能拔
印象中 Q1000 1.8開啟是在第3、6腳
要導通的話 2腳 5腳 必須高於0.65v ~ 0.7v才會導通3、 ...

參考大俠給的點位圖
似乎有個方向了,感覺是CTF功能在作祟
Critical Thermal Fault(CTF) google直翻「臨界熱故障」,看來是指過熱保護
國外有人遇到相同問題:Critical Thermal Fault (CTF) automatic shutdown triggers too easily
只是他們是在運行中遇到此問題

CTF訊號是由GPU所發出,就怕是GPU內部異常了...
目前還須排除外部電路問題,才能得知是否為GPU問題

网友A:
我在想 那信號他是跟在1.8v EN 信號上
但你強制斷掉與他們之間的聯繫,GPU判定異常,所以把供電給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 那信號他是跟在1.8v EN 信號上
但你強制斷掉與他們之間的聯繫,GPU判定異常,所以把供電給關了 ...

通電後一段時間,GPU的CTF點位量測有ˋ發出3.3V高電位來拉低EN訊號

那顆0R電阻復原回去後,狀況依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電後一段時間,GPU的CTF點位量測有ˋ發出3.3V高電位來拉低EN訊號

那顆0R電阻復原回去後,狀況依舊 ...

你把Q1000 S1A換掉看看,拉低EN它也有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Q1000 S1A換掉看看,拉低EN它也有嫌疑

換掉Q1000 S1A後,狀況還是一樣

此卡可能要翻車了,因為開機後核心背面電容溫度偏高有點燙手,感覺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掉Q1000 S1A後,狀況還是一樣

此卡可能要翻車了,因為開機後核心背面電容溫度偏高有點燙手,感覺不正 ...

這都不一定,我的話會嘗試代換GS9260
關鍵供電都沒短路的話,都還有機會就是了
熱成像有嗎?觀察背後電容有沒有奇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