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X5 獨顯 GTX1050Ti 顯示代碼為43

楼主(2023-03-01):
我有一台筆電用了5年了 作業系統為win10 一開始是升級了驅動程式後開機不久後就當機了
最近直接在裝置管理員出現顯示代碼為43(Windows 已停止這個裝置,因為它發生了問題。 (代碼 43))
我有用DDU刪除原驅動改用舊版驅動以及修復windows10皆無法使獨顯正常運作
如果要判定是硬體問題需要那些程序
我手邊只有三用電表可用,謝謝

网友:
我建議從官網下載驅動程式來裝
Chipset Driver (Kabylake)
上面這套先裝
再來顯卡驅動
看問題是否解決
如故障一樣就刷BIOS看看

网友:
誰來幫忙一下修一下標題
GTX105Ti  ==>  GTX1050Ti

楼主:
Sorry 一時不察1050Ti少一個0
acer 官網上的bios 我找不到跟獨顯相關的 不確定是哪一個
有人能說明要刷一個嗎
Fix panel can not light on after S3 resume.
Update MRC code
Revise WLAN default setting
Improve system performance
Resolve black screen problem.
Add new panel duty ratio
Resolve Intel PCIE SSD device information abnormal in F12 boot menu

如果我之後執行mats程式 顯示為fail是否代表就真的是硬體的問題

楼主:
我搞懂了 官網裡的bios為不同版本的bios 已從1.06更新到1.08
故上面回覆第一個問題可以不用理會
已有依照獅子魚大的步驟 GTX 1050Ti在裝置管理員一樣顯示代碼43
與工作管理員裡的效能只顯示內顯
各位大大還有其他建議方法嗎

网友:
建議您先用MATS掃一下~
如果有報錯結果再PO上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搞懂了 官網裡的bios為不同版本的bios 已從1.06更新到1.08
故上面回覆第一個問題可以不用理會
已有依照獅 ...

VX5-591G是這各型號嗎
VGA Driver
這個是顯卡驅動

网友:
可能是軟體衝突吧~把重要資料備份起來 系統直接重灌顯示卡ˋ驅動直接去nvidia筆電驅動官網下載安裝或許可以解決

楼主:
to jkpigoo
目前還沒權限抓取這版的mats 等到有權限會測一遍
to 獅子魚
沒錯我筆電為這個型號 顯卡驅動程式已安裝為acer官網上的
to a0968026609
我有用微軟的MediaCreationTool22H2修復一次windows
還是你覺得還全新完全安裝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jkpigoo
目前還沒權限抓取這版的mats 等到有權限會測一遍
to 獅子魚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INTEL ME 故障
英特爾® 管理引擎關鍵固件更新
用程式更新有可能會變不開機
最好是把BIOS備份出來修改重新燒錄進去

楼主:
我從其他地方下載mats 過幾天有權限會再補上本論壇的mats結果

lemats version 370.16.  Testing GP107 with 5 MB of memory starting with 0 MB.
Errors found. Use -matsinfo for details.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SUBPART       RANK0 RD ERR    RANK0 WR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 31:  0]      1143040                    0                       0
FBIOA[ 63: 32]      1143040                   0                       0
FBIOB[ 31:  0]      1143040                    0                       0
FBIOB[ 63: 32]      1143040                   0                       0

Rank 0 Failing bits:
   A000 A001 A002 A003 A004 A005 A006 A007 A008 A009 A010 A011 A012 A013 A014 A015
   A016 A017 A018 A019 A020 A021 A022 A023 A024 A025 A026 A027 A028 A029 A030 A031
   A032 A033 A034 A035 A036 A037 A038 A039 A040 A041 A042 A043 A044 A045 A046 A047
   A048 A049 A050 A051 A052 A053 A054 A055 A056 A057 A058 A059 A060 A061 A062 A063
   B000 B001 B002 B003 B004 B005 B006 B007 B008 B009 B010 B011 B012 B013 B014 B015
   B016 B017 B018 B019 B020 B021 B022 B023 B024 B025 B026 B027 B028 B029 B030 B031
   B032 B033 B034 B035 B036 B037 B038 B039 B040 B041 B042 B043 B044 B045 B046 B047
   B048 B049 B050 B051 B052 B053 B054 B055 B056 B057 B058 B059 B060 B061 B062 B063

Read    Error Count: 4572160
Write   Error Count: 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RANK0 WRITE  RANK0 READ  UNKNOWN
---        -----------  ----------     -------
A000           0      571520           0
A001           0      571520           0
A002           0      571520           0
A003           0      571520           0
A004           0      571520           0
A005           0      571040           0
A006           0      571520           0
A007           0      570920           0
A008           0      735360           0
A009           0      407680           0
.
(中間省略)
.
if you are getting failure for first MBof FB then try option -no_scan_out
Error Code = 00000001

我這張顯卡出錯的地方都是在讀取 這樣正常嗎
而且不只一個顯存 可能是晶片端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jkpigoo
目前還沒權限抓取這版的mats 等到有權限會測一遍
to 獅子魚

我個人是會直接格式化硬碟重灌系統

之前遇過usb鍵盤完全無法使用

驅動重新安裝也沒用

換幾個都沒用最後是系統問題造成

重灌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遇過顯卡代碼43.....顯存壞了

補充內容 (2023-3-5 01:35 PM):
核心壞的機率也是有的~
如果沒辦法重焊~只能再促進經濟繁榮了

网友:
系統重新安裝跟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如果還是依舊狀況無法排除就可能是顯存壞了
顯存壞掉要嘛是顯存記憶體故障要嘛就是顯卡晶片
不過顯存記憶體故障機率較低因該直接更換顯卡晶片

楼主:
版上的MATS沒辦法用內顯顯示螢幕 然後測獨顯
來試試看windows全新安裝後顯示卡是否正常

网友A:
MATS測試工具測試雙顯卡指令試試看./mats -n 1 -e 10
一般核顯是0,獨顯是1,2張卡的情況下,也見過獨顯是0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S測試工具測試雙顯卡指令試試看./mats -n 1 -e 10
一般核顯是0,獨顯是1,2張卡的情況下,也見過獨顯是0 ...

那個指令是另外一個版本的mats 而且我筆電的獨顯是on board
要用 ./mats -3d_card -e 10 才會執行

我用本版的mats出現
failed to map frame buffer memory space
上網查了一下為當前的內顯非Nvidia晶片會出現的錯誤

网友:
換一個mats檢測工具下去測試然後再纯DOS底下檢測執行測試工具

楼主:
windows全新安裝了 問題依舊 可以說是硬體的問題
不過安裝官網顯卡驅動程式 開youtube頁面會閃爍一次 播放中就不會閃爍
換成388.71版本 就不會閃爍了 不過還是顯示代碼43

to a0968026609
我有PO另一版MATS的結果 在11#處

网友:
看你要賭晶片 還是內存記憶體..................

是我的話因該賭獨顯晶片故障@@

网友:
您好philymats大大,
(代碼 43))是 顯示晶片或顯示記憶體 ,
而顯示記憶體沒問題,就剩顯示晶片問題了.

楼主:
我在網路上查到的是 mats測出來 如果有兩顆以上顯存有錯誤 通常晶片端的問題 因為兩顆顯存一起壞的機率不高

网友:
看看有沒有虛焊有熱風槍就先試試吹看看

有反修台的話拆回焊重新植求看看

楼主:
我沒有熱風槍 有哪個型號比較推薦
熱風溫度要維持幾度
吹晶片那個部分,四周跟中間嗎(substrate 跟 die嗎)
以及要加熱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熱風槍 有哪個型號比較推薦
熱風溫度要維持幾度
吹晶片那個部分,四周跟中間嗎(substrate 跟 die嗎) ...

建議使用BGA 返修台處理,對於整個維修狀況較穩定

楼主:
沒有返修台 如果給外面商家用返修台 合理的報價會是多少
台北地區有推薦的店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