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B150 主機板 CPU微碼添加

楼主(2023-03-03):
ASUS B150主機板添加CPU微碼問題:
自己添加CPU微碼後,使用新CPU仍無法開機

說明:
1) 150A BIOS 檔案 (支援1151 第6、7代) CPU
2) 150B BIOS 檔案 (僅支援1151第6代) CPU
3) 150C BIOS 檔案 (用150B的BIOS加上從150A提取出來的CPU微碼,自行合成的BISO) 但仍不支援7代CPU

操作過程:
1) MCExtractor/MMT 查看150A BIOS的CPU微碼

2) MCE 或 MMT 提取150A BIOS的CPU微碼

3) MMT 刪除150B BIOS全部的CPU微碼
4) MMT 插入150A BIOS提取出來的微碼 (MMT中的VOL填入5及6,各分別導入一次CPU微碼)
5) 得到 150C BIOS, 用MCE/MMT查看,均有加入150A BIOS的微碼
6) 更新150C BIOS 的ME版本,與150A BIOS 相同 (UEFI TOOL代換ME時,不知原因為何,用150A 的ME, 發生無法代換的狀況, 最後是用GIGA B150的ME代換)

但經過以上操作後,燒錄器燒錄150C BIOS,6代CPU可開機,但仍無法使用1151第7代CPU開機 (不插記憶體有b聲) 插上記憶體,無法開機。(已排除CPU問題,用過其他CPU一樣不開機)

請問以上過程是否有誤,或是MMT插入CPU微碼的方式,不一定有用?

CPU CODE.rar

287.61 KB, 下載次數: 8

CPU CODE

楼主:
我想上傳BIOS檔案,但不知為何,上傳附件檔案大小被限制在4MB。BIOS檔每一個都要8MB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上傳BIOS檔案,但不知為何,上傳附件檔案大小被限制在4MB。BIOS檔每一個都要8MB以上 ...

用WINRAR 或WINZIP ˙壓縮程式分割就可上傳
還有B150板號是哪一塊

楼主:
150A.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7) 150A.part2.rar (3 MB, 下載次數: 7) 150A.part3.rar (2.14 MB, 下載次數: 6) 150B.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7) 150B.part2.rar (3 MB, 下載次數: 8) 150B.part3.rar (1.75 MB, 下載次數: 7) 150C.part1.rar (3 MB, 下載次數: 8) 150C.part2.rar (2.64 MB, 下載次數: 8) CPU CODE.rar (287.61 K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回覆 獅子魚

1) https://www.asus.com/hk/motherbo ... rds/others/b150m-c/   提取cpu微碼的主機板 (asus b150m-c)
2)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d620mt(bm2cf)/helpdesk_bios/  需要添加cpu微碼的主機板 (asus d620mt)

网友A:
B150M-C 官網BIOS不就有支援七代CPU
D620MT
你先把B150M-C的微碼加入D620MT 看看可不可開機

网友B: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應該還差一個步驟,要修正 FIT 表

換句話說,就是有把微碼加進去,但是要將微碼的位址(Address)做修正

--
正常狀態,打開會有2~4 行關於微碼資料且後方Information 資訊要有

這個是直接打開官網的 B150M-C

這個是你合成的  B150M-C/D620MT/DP_MB,正常應該要有3行

網路上找的參考:壞的 FIT 表格

正確的 FIT 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50M-C 官網BIOS不就有支援七代CPU
D620MT

謝謝回覆。
已經有把b150m-c的微碼,用mmt插入到d620mt. 但是就無法用7代cpu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應該還差一個步驟,要修正 FIT 表

換句話說,就是有把微碼加進去,但是要將微碼的位址( ...

謝謝楊大的回覆。
我大概了解我合成的bios問題,多出了2條原本沒有的微碼。可能是這裡插入的問題
網路上有另一種用HXD編譯後,再整段複製/重寫的作法。
我再研究,試試另種作法。

网友B:
我也來試看看,我只是同區域替換,差在版本

06E3=六代、06E9=七代

還有 06E8=可能是ES或特殊CPU 沒有加,想說用插入的方式,就會影響位址

D620MT 官網 BIOS 0805,修改前

替換 B150-C 的微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試看看,我只是同區域替換,差在版本

06E3=六代、06E9=七代

謝謝楊大。
我先下載您的bios,晚點測試再回覆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試看看,我只是同區域替換,差在版本

06E3=六代、06E9=七代

楊大

您修改後的bios(直接用燒錄器),在d620mt上還是無法使用7代cpu開機。

另外,我直接燒錄b150m-c的bios, 放在d620mt主機板上使用。
1) 可以開機,但是會報錯 v-core電壓異常

2) 確定i3-7100的cpu id是06E9, 所以原本D620MT也有06E9的微碼。正常的話,應該可以開啟7代CPU才是.
    但D620MT是ASUS套裝主機板, 出廠資料也只有支援6代 i3/5/7cpu.
請問這樣是否有可能在bios其他地方直接將7代cpu排除在支援之外呢?

网友B:
再一次, ME 沒有一起更新到 1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一次, ME 沒有一起更新到 11.8

謝謝楊大。
但結果還是一樣,無法開啟7代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

您修改後的bios(直接用燒錄器),在d620mt上還是無法使用7代cpu開機。

https://www.asus.com/support/CPU/1/50/3/12/z6lNfTXpOPu2QIz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楊大。
但結果還是一樣,無法開啟7代cpu.

六樓獅子魚大的檔案也有試嗎?,

他的是官網 D620MT 0805 沒動微碼 + 更新ME。

我的是官網 D620MT 0805 HEX傳統方式覆蓋微碼 + 更新ME

再爬文研究研究了

网友B:
那個位址修正後來看清怎麼使用,也把 06E8 也加進去

06E8 這個會多 90幾K,不確定用 UEFITool 工具 Replace 後

它是否將整個區域往後使用剩餘空間,而不覆蓋資料,

有試著從會被覆蓋的區域,從修改後的 BIOS 能找到,但也不能100%確定

B150M-C/D620MT/DP_MB 修改為 B150M-C 的 CPU微碼及 ME

更新微碼使用 UEFITool + HEX 工具
更新 ME 使用 CSME System Tools v11 r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位址修正後來看清怎麼使用,也把 06E8 也加進去

06E8 這個會多 90幾K,不確定用 UEFITool 工具 Replac ...

先謝謝楊大。
這版還是只能開啟6代cpu.
放上7代cpu後,cpu能發熱,但風扇都不會轉。

就此先打住好了,謝謝您及獅子魚的幫忙。
我先詢問原廠是否能幫忙解決問題。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楊大。
這版還是只能開啟6代cpu.
放上7代cpu後,cpu能發熱,但風扇都不會轉。

突然想到,還有 D630MT BIOS可以去試看看,B250晶片組,支援6、7代

网友:
1.凡僅支持純 6代 CPU BIOS,雖自行加入 7代 CPU 微碼,大多點不亮 7代 CPU , 與 ME 版本無關
  PS:不能點亮 7代 CPU BIOS(Only For 6th),自然也不能魔改上 8/9代 CPU!
2.先前有在主機板 "B150M-C/D620MT/DP_MB REV. 1.04" 嘗試用 BIOS 移植大法,可惜沒找到可用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