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什麼常見的電器會使用這種電源線?

楼主(2023-03-03):
我用游標卡尺測量長約14mm,寬約7.5mm,請問什麼常見的電器會用到這種電源線?

我記得很久以前的充電手電筒好像是用這種插頭,不過我現在也找不到電源線測試了。

用一般的8字線改不行,因為兩針的孔距不合,8字線的孔距比它大一些。

真的不行就只能外接12V 電源了。

网友A:
T5層板燈專用的或許可代用

网友B:
將8字頭中間凹進的部分切除,不但可以插進方頭,連米老鼠頭都可以用,不過老大是不會這樣用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5層板燈專用的或許可代用

T5層板燈專用?這不就是俗稱8字電源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8字頭中間凹進的部分切除,不但可以插進方頭,連米老鼠頭都可以用,不過老大是不會這樣用滴..... ...

這種線我家以前有,只是年代太久我不知道丟那裡了。
對了,我有收到你寄的卡了。

楼主:
就是這種。

不過1條不含運就要99元我實在買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線我家以前有,只是年代太久我不知道丟那裡了。
對了,我有收到你寄的卡了。 ...

找不到線,那就換插座,找線的時間拿來換座就夠了.

网友C:
這種線,手提CD音響、變壓器,常用。
誰叫你平常不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種線,手提CD音響、變壓器,常用。
誰叫你平常不撿。

手提CD音響沒用這種線 都用8字線
一般四角線都用在以前手提充電燈

网友:
有得找偷笑了
老式手提收音機 鋼琴鍵錄音機  那時代就是 [長方2孔]  但是尺寸規格不一
我家的美國奇異電子和SONY 兩家的手提卡式收錄音機  就不同

後來 [雙外圓]  尺寸規格就統一了 (沒資料 個人未遇過不同的)
再後至今是  [一方一圓]  大概是定義了 水火線極性

[長方2孔] 各家尺寸規格不一  舉個例  掏寶看到的就和你貼的有尺寸規格不一
https://world.taobao.com/item/66 ... t.52.b6967000ScxQBy

网友:
之前回收一台忘了是什麼小電器,看它的輸入端子就是類似八字頭,就直接拿AC 的八字線上電了,結果就燒了,
後來看它有標+-,而且端口好像一邊是平面的,DC正負防呆的,可是沒有防我插到AC線的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提CD音響沒用這種線 都用8字線
一般四角線都用在以前手提充電燈

小弟看錯了很抱歉!
這可能某個老音響牌子的電源線,
wish購買前,請再確認長、寬、孔距。

网友D:
看過來 看過來
這邊回復 順便點公狗
只剩一條 手提充電燈用的
手工測量難免誤差

寬度 約13.2

厚度 約7.4

孔距 約7.0

网友:
這個兩孔距是8mm,不合吧?

网友:
我認為公7母8誤差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過來 看過來
這邊回復 順便點公狗
只剩一條 手提充電燈用的

這條線應該是合用的,我量插座內兩支針腳距離約7.5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條線應該是合用的,我量插座內兩支針腳距離約7.5mm。

那就留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條線應該是合用的,我量插座內兩支針腳距離約7.5mm。

母座有被換過嗎?螺絲不一樣。

网友E:
針腳距離  要 (內+外)/2 均算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針腳距離  要 (內+外)/2 均算才正確

16樓我是量兩支針腳的中心點距離。

网友:
引用 楼主:
16樓我是量兩支針腳的中心點距離。

sa2086 在13# 末圖的量法  測得數值會偏高

你的量法  台語叫做 [用準耶]  不符合龜派宗旨
嚴重懷疑  這台處理後 是交給學姊使用 ...

楼主:
這台是大溪蔡老大給我的300W+300W擴大機,主要是這台很小很薄,就跟IP 分享器差不多大不佔地方。

我知道講到300W+300W一定有會員會講這是廠家唬爛,反正我這兩個小小木耳很好伺候,那怕是3W+3W我也無所謂,我聽音樂的聲音也不大,有聲音+別破音就好。

還沒拿到電源線之前就用兩支鱷魚夾夾著。

其實用直流12V 夾著也是可以。

楼主:
接這兩個喇叭比原來的小喇叭好聽多了。

放個蹦迪神曲~~

网友:
30多年前的收錄音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這兩個喇叭比原來的小喇叭好聽多了。

打碟打碟~~
所以下次去拜訪時DJ學姐會動次打次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就留下了

如果知道大哥有電源線
應該就不給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知道大哥有電源線
應該就不給他了

整個抽屜都拿出來找的
只剩一條而已

是要他修鐵板改插座 喔

楼主:
哈哈哈!海馬給我這條電源線剛剛好合用都不用改,100分解決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海馬給我這條電源線剛剛好合用都不用改,100分解決啦!

可以還我嗎?

楼主:
緊急更正!緊急更正!緊急更正!

海馬給我的電源線大小完全不合用。

网友:
果然是永遠的榜樣
我要努力學習晨晚躬讀

网友:
現在應該都很難找到了吧 我家的奇美32吋還在用這種超過10年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