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SSR的用途及種類

楼主(2023-03-04):
1.SSR為無機械接點開關,不會產生火花,或接點老化問題,但你除了常見的SSR外(ZERO-CROSSING)外,還有比例型的SSR(利用改變輸入端的電壓,來改變輸出的開關比例).
2.而何謂Zero-crossing功能?請從視頻中找出其中差異(與交流電壓開啟與結束時的相位角關係)
3.比例型的SSR,也分為兩類,請看看該如何應用,當然你可使用單片機的程式來控制一般的SSR,進而取代此比例型的SSR.

网友A:
請問比例型的SSR要如何量輸出???
之前用電表電壓檔好像無法量,本以為是非正旋波輸出的緣故,
用電流檔也是跳來跳去的,很難判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比例型的SSR要如何量輸出???
之前用電表電壓檔好像無法量,本以為是非正旋波輸出的緣故,
用電流檔也是 ...

建議使用示波器或交流功率表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比例型的SSR要如何量輸出???
之前用電表電壓檔好像無法量,本以為是非正旋波輸出的緣故,
用電流檔也是 ...

那個輸出一定要用示波器才有可能看的出來~
跟相位控制器SCR一樣!
差異在於SSR控制頻率沒有辦法像SCR一樣高,所以切出來的旋波不是那麼漂亮~
實務上量測所能做的,只有全輸出以及用電流勾表量測電流是否與負載相同(全輸出時)~

网友:
這個是某SSR內部的電路,有需要SSR也可以自己用電路組成 ,MOC3041雙向光耦合器及TRIAC組成電路, MOC3041的IC有零點檢測過零觸發,讓SSR過零觸發導通或零點斷電(非隨機觸發),導通或斷電瞬間不會產生突波干擾,干擾CPU及靈敏的電子設備,適合有CPU及單晶片的控制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