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EVGA GTX950 燒機半小時黑屏

楼主(2023-03-04):
求點位圖

卡之前燒過MOS管,更換過上下管

燒甜甜圈約半小時還是黑屏、風扇轉、重開機還可亮機

協控沒更換,目前朝協控維修

此卡四個協控在一起

不確定哪是哪一個,求ˊ老師幫忙。感恩

网友A:
我參考您之前share的電路圖,GV-N970G1 GAMING-4GD rev. 1.0 page 26,以此截圖說明。

1. 從NCP5901BMNTBG這顆driver 的datasheet,找出PWM腳位(核心 PWM IC發送過來)

,找出output腳位 DRVH、DRVL,分別給Hi-side MOSFET、Lo-side MOSFET的gate。

2. 接下來就是數位電表BB檔去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參考您之前share的電路圖,GV-N970G1 GAMING-4GD rev. 1.0 page 26,以此截圖說明。

1. 從NCP5901BMNTBG ...

找好了
分享給大家
發現上方~0K電阻變0.46K
參照旁邊應為0K,一併換掉
目前跑20分鐘還沒黑屏